欧母龙伺服电机位置走不准

楼主(2016-12-15):
欧母龙PLC+伺服电机2台,电机型号白R88M-G75030H-S2-Z,水平向齿条传动,位置老是隔一段时间就走不准,求分析原因,机械问题实步排除.控制柜有严重的电磁干扰

网友A:
机械问题排除了就从电气方面入手吧,可以单独把伺服拆下来,不停地做实验,如果没误差就说明伺服是好的,那么极大可能就是控制柜的干扰问题,加磁环或是屏蔽线看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