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多轴定位M8029冲突

楼主(2016-12-15):
本人新手,用三菱PLC多轴定位M8029怎么用才好?比如三轴回原点M8029会冲突么?比如定位呢?

网友A:
不会的,m8029只是在当前指令完成的一个扫描周期内接通一瞬间,不是一直接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m8029只是在当前指令完成的一个扫描周期内接...

 要是第一个M8029接通了,后面的也接通了呀

网友B:
对于使用内置定位功能的话,每个轴还有脉冲输出中监控软元件,伺服电机的话还有伺服定位完成等信号

网友C:
一直咯阿鲁took看看咯啦啦啦

网友D(2017-03-31):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m8029只是在当前指令完成的一个扫描周期内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不会的,m8029只是在当前指令完成的一个扫描周期内接... 内容的回复! 要是第一个M8029接通了,后面的也接通了呀

我也一样这么理解,第一个8029接通了后面的不就一样也接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