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HMI怎么设置com口

楼主(2016-12-15):
USART HMI怎么设置com口,最好截下图,初学,麻烦大家了

网友A:
兄弟,学习有方法,像你说的这种问题,严格的将应该归类在电子技术一类,谁家的产品就要咨询谁家的技术支持。

网友A:
你要在你电脑里给USB通讯线安装一个驱动,安装好后USART HMI会自动找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