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安装在燃烧器上啊?

楼主(2016-12-15):
刚接触这一行,不知道如何将这个控制器与燃烧器链接在一起。求大神帮助

网友A:
看你的说明书,这个就是控制阀门,风扇,流量大小等的控制器。。。

网友B:
不了解燃烧器里的各种阀门的作用位置以及燃烧器点火的流程你很难接对线,还是踏下心来仔细的研究燃烧器各部分构造吧。

网友C:
你这个控制器应该还要一个控制面板,用来设定控制温度以及控制方式及流程。或是其他的人机界面。不要将燃烧器想的太复杂,他就是一个燃气灶,只是多了些保护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控制器应该还要一个控制面板,用来设定控制温度以及...

这个比燃气灶麻烦多了。

光自检就麻烦死人。

厂里用了三台导热油炉就用这种燃烧器,工艺点不起火就找仪表,整天折腾啊。。

网友D:
找到燃烧器的接线图,按照接线图连接这个控制器的端子和燃烧器的相应端子

网友E(2017-02-03):
用什么燃烧器的,这个控制器上接火焰检测和电极点火

网友F(2017-03-31):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说明书,这个就是控制阀门,风扇,流量大小等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