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接线问题

楼主(2016-12-15):
请教各位大神,伺服电机关于接线以及后期驱动器调试问题。  望各位大神指导一些  谢谢。

网友A:
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你购买的时候供应商会问你要多长的电缆或你提出要求,他们会做好插头的,通常情况下这是配套销售。伺服驱动器接线的话,只要确保3个限位开关位置正确,然后在脉冲信号输入端输入脉冲,电机就会运行。

网友B:
得要看是什么型号的伺服,大概就是把cw、ccw、励磁、报警、报警清除等信号接好,还有输入输出的com端接好就可以了,具体的接法得参照说明书。

网友C:
    你是什么型号的呀,不同型号伺服接线会有一点区别的吧

网友D:
电机线与编码器线一般都是定好的,电源线也一样,唯一的信号线比较麻烦,常规的脉冲+方向,还有使能等,没种伺服接线方式不太一样,建议还是看使用手册会好点,谢谢!

网友E(2017-03-31):
引用 网友B:
得要看是什么型号的伺服,大概就是把cw、ccw、励磁、...

网友F(2017-08-28):
问问供应商

网友G(2018-07-29):
编码器可以自己连接的,也就A+,A_,B+,B-,Z+,Z_,U+,U-,V+,V_,W+,W-,+5V,OV省线的话U,V,W不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