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怎么在intouch中表示?

楼主(2016-12-15):
西门子s400的plc,有个定时器(s_ODT)T75,它若延时10分钟后就信号,界面的指示灯就变红色,怎么取点?

说白了,就是定时器怎么在intouch里定义?如输出点Q0.5可以用A0.5或Q0.5类似的表示,那定时器呢??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误,个人感觉没必要定义定时器,在PLC里面做好程序,直接取个输出变量就可以达到效果,如T75接通输出M1.0。

网友B:
三菱的我知道,要把T的变量送D中去,而且是在扫描中实时更新,通信量大,你只要监视那个D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误,个人感觉没必要定义定时器,在PLC里面做好程序,直接取个输出变量就可以达到效果,如T75接通输出M1.0。

我只能做界面,至于plc程序负责它的人员只允许我看,不允许我又任何改动。

网友C(2017-03-31):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我知道,要把T的变量送D中去,而且是在扫描中实时...

网友D:
赞同3楼的做法...........

网友E(2017-06-12):
是要在界面上设定定时器时间吗

网友F:
回复内容:如果想设定定时器的时间,标记名要怎么定义

引用 网友E:
是要在界面上设定定时器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