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电动机使用软启动能否减少所需发电机容量?

楼主(2016-12-15):
一台5.5kw的电动机,参数如下图所示

现在因为重量和体积的限制,只能选用10kw一下的发电机设备,但电机的启动电流较大,理论上需要18kw左右的发电机才能启动,担心不能启动,不知道配一个7.5kw的软启动器,电机空载启动,能否减少所需的发电机功率?8KW,或者10KW,能不能启动电机?

网友A:
电机不大,买个变频器吧,会比软启动更平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大,买个变频器吧,会比软启动更平滑。

用发电机的的情况下,变频器是不是更容易损坏?考虑使用软启动,主要是看中它可以在完成启动过程之后就退出电路运营,是不是更好一些?

网友B:
可以考虑使用软启动器,完成电机启动后旁路软启动器。

网友A:
不会的,变频器保护完善,启动更平滑

网友C:
空载启动不用有这个担心吧。

网友D:
不能。你要考满负荷哦。功率因数等。

网友E:
用软启动器搞不好比直接启动需要发电机组容量更大!因为软启动器会产生大量谐波,而谐波会产生极大的负序转矩,说白了就是反向拖电机!

你购买一个7.5KW变频器就完全可以用10KW发电机组拖动5.5KW电机启动,限制启动电流的话甚至可以直接启动拖动10KW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软启动器搞不好比直接启动需要发电机组容量更大!因为软...

也就是更推荐使用变频器,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你要考满负荷哦。功率因数等。

电机基本不存在满负荷运行的状态,因为只是一个变形液压泵的电机,每天使用时间加起来不超过30分钟,都处在低负荷状态下

网友F:
最佳方案,5、5kW变频器十7、5KW发电机。

网友G:
最佳方案就是不需要软起,不需要变频器,直接启动就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工地上都这么配,如果启动电压跌得厉害,你就直接用空开启动得了。

楼主:
最终方案 7.5kw柴油发电机,直接启动

网友H(2017-03-31):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大,买个变频器吧,会比软启动更平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