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6-12-15):
opclient远程连接server时遇到的问题,我是刚接触,求大神详细解答应对办法

网友A:
      没有用过 OPC ,是不是PG 与它的通讯没有正常建连接呀

网友B:
客户端和NI服务器在同一台电脑上,还是分别在两台电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户端和NI服务器在同一台电脑上,还是分别在两台电脑上?

 在不同的电脑上

网友C(2017-01-23):
COM组件错误,建议重新安装OPC Server。

同时注意两端的DCOM配置。

网友D:
没有用过 OPC

网友E(2017-03-31):
引用 网友C:
COM组件错误,建议重新安装OPC Server。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