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双绞线?它的使用场合及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16-12-15):
双绞线的英文名字叫Twist-Pair。是综合布线工程中最常用的一种传输介质。
    双绞线采用了一对互相绝缘的金属导线互相绞合的方式来抵御一部分外界电磁波干扰。把两根绝缘的铜导线按一定密度互相绞在一起,可以降低信号干扰的程度,每一根导线在传输中辐射的电波会被另一根线上发出的电波抵消。“双绞线”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双绞线一般由两根22-26号绝缘铜导线相互缠绕而成,实际使用时,双绞线是由多对双绞线一起包在一个绝缘电缆套管里的。典型的双绞线有四对的,也有更多对双绞线放在一个电缆套管里的。这些我们称之为双绞线电缆。在双绞线电缆(也称双扭线电缆)内,不同线对具有不同的扭绞长度,一般地说,扭绞长度在38.1cm至14cm内,按逆时针方向扭绞。相临线对的扭绞长度在12.7cm以上,一般扭线的越密其抗干扰能力就越强,与其他传输介质相比,双绞线在传输距离,信道宽度和数据传输速度等方面均受到一定限制,但价格较为低廉。
    双绞线常见的有3类线,5类线和超5类线,以及最新的6类线,前者线径细而后者线径粗,型号如下:
1)一类线:主要用于传输语音(一类标准主要用于八十年代初之前的电话线缆),不同于数据传输。
2)二类线:传输频率为1MHZ,用于语音传输和最高传输速率4Mbps的数据传输,常见于使用4MBPS规范令牌传递协议的旧的令牌网。
3)三类线:指目前在ANSI和EIA/TIA568标准中指定的电缆,该电缆的传输频率16MHz,用于语音传输及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的数据传输主要用于10BASE--T。
4)四类线:该类电缆的传输频率为20MHz,用于语音传输和最高传输速率16Mbps的数据传输主要用于基于令牌的局域网和 10BASE-T/100BASE-T。
5)五类线:该类电缆增加了绕线密度,外套一种高质量的绝缘材料,传输率为100MHz,用于语音传输和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的数据传输,主要用于100BASE-T和10BASE-T网络。这是最常用的以太网电缆。
6)超五类线:超5类具有衰减小,串扰少,并且具有更高的衰减与串扰的比值(ACR)和信噪比(Structural Return Loss)、更小的时延误差,性能得到很大提高。超5类线主要用于千兆位以太网(1000Mbps)。
7)六类线:该类电缆的传输频率为1MHz~250MHz,六类布线系统在200MHz时综合衰减串扰比(PS-ACR)应该有较大的余量,它提供2倍于超五类的带宽。六类布线的传输性能远远高于超五类标准,最适用于传输速率高于1Gbps的应用。六类与超五类的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于:改善了在串扰以及回波损耗方面的性能,对于新一代全双工的高速网络应用而言,优良的回波损耗性能是极重要的。六类标准中取消了基本链路模型,布线标准采用星形的拓扑结构,要求的布线距离为:永久链路的长度不能超过90m,信道长度不能超过100m。
    目前,双绞线可分为非屏蔽双绞线(UTP=UNSHILDED TWISTED PAIR)和屏蔽双绞线(STP=SHIELDED TWISTED PAIR)。屏蔽双绞线电缆的外层由铝铂包裹,以减小辐射,但并不能完全消除辐射,屏蔽双绞线价格相对较高,安装时要比非屏蔽双绞线电缆困难。非屏蔽双绞线电缆具有以下优点:
1)无屏蔽外套,直径小,节省所占用的空间;
2)重量轻,易弯曲,易安装;
3)将串扰减至最小或加以消除;
4)具有阻燃性;
5)具有独立性和灵活性,适用于结构化综合布线。
在这两大类中又分100欧姆电缆,双体电缆,大对数电缆,150欧姆屏蔽电缆等。
    双绞线不同类别及应用特点
    因为在双绞线中,非屏蔽双绞(UTP)的使用率最高,所以如果没有特殊说明,在应用中所指的双绞线一般是指TUP,它主要有以下几种:
(1)3类双绞线
  指目前在ANSI和EIA/TIA568标准中指定的双绞线电缆。该双绞线的传输频率为16MHz,用于语音传输及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的数据传输,主要用于10BASE-T。目前3类双绞线正逐渐从市场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 5类和超5类双绞线。
(2)4类双绞线
  该类双绞线电缆的传输频率为20MHz,用于语音传输和最高传输速率16Mbps的数据传输,主要用于基于令牌的局域网和10BASE-T/100BASE-T。4类双绞线在以太网布线中应用很少,以往多用于令牌网的布线,目前市面上基本看不到。
(3)5类双绞线
  该类双绞线电缆增加了绕线密度,外套一种高质量的绝缘材料,传输频率为100MHz,用于语音传输和最高传输速率为100Mbps的数据传输,主要用于100BASE-T和10BASE-T网络,这是最常用的以太网电缆。5类双绞线是目前网络布线的主流。
(4)超5类双绞线
    5类双绞线相比,超5类双绞线的衰减和串扰更小,可提供更坚实的网络基础,满足大多数应用的需求(尤其支持千兆位以太网1000Base-T的布线),给网络的安装和测试带来了便利,成为目前网络应用中较好的解决方案。原标准规定的超5类线的传输特性与普通5类线的相同,只是超5类双绞线的全部4对线都能实现全双工通信。不过,这一段时间里超5类双绞线已超出了原有的标准,市面上相继出现了带宽为125MHz和 200MHz的超5类双绞线(如美国通贝公司的超5类双绞等),其特性较原标准也有了提高,据有关材料介绍,这些超5类双绞的传输距离已超过了100m的界限,可达到130m甚至更长。超5类双绞线的主要用武之地是千兆位以太网环境。
(5)6类双绞线
    电信工业协会(TIA)和国际标准化组织(1SO)已经着手制定6类布线标准。该标准将规定未来布线应达到200MHz的带宽,可以传输语音、数据和视频,足以应付未来高速和多媒体网络的需要。6类布线标准已发布,但市面上的相关产品却较少。所以,6类布线在今天和未来的3~5年中,还不能成为局域网布线的主流选择。
(6)7类双绞线
  国际标准化组织在1997年9月曾宣布要制定7类双绞线标准,建议带宽为600MHz。但到目前为止,有关7类双绞的标准还没有正式提出来。
    双绞线连网时的特点
  双绞线一般用于星型网络的布线,每条双绞线通过两端安装的RJ-45连接器(俗称水晶头)与网卡和集线器(或交换机)相连,最大网线长度为100m(不包括干兆位以太网中的应用)。在10Base-T以大网中,如果要加大网络的范围,在两段双绞线电缆间可安装中继器(一般用Hub或交换机级连实现),但最多可安装4个中继器,使网络的最大范围达到500m。这种连接方法,也称之为级连。如果是在100Base-T网络中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当所连接的设备是100Mbit/s的集线器时,最多可同时连接两个集线器,而且集线器之间的最长距离只有5m,这样网络的最大连接距离为205m;第二种是情况是当连接的设备是100Mbit/s的交换机时,连接情况与10Base-T网络相同,即连接距离为500m。这是因为交换机工作在交换模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