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用的续流二极管

楼主(2016-12-15):
24V继电器用的续流二极管能用IN4007吗?这个用普通二极管还是快速二极管合适,网上各种说法都有,我感觉用快速二极管比较好,但是感觉普通二极管也没什么问题,希望各位前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1N4007可以用。做继电器续流二极管没有快速要求,一般整流管即可。

网友B:
最好用4148,续流速度越快越好

楼主:
好的,谢谢前辈

引用 网友A:
1N4007可以用。做继电器续流二极管没有快速要求,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前辈回复内容:对: 网友A  1N4007可...

继电器的动作频率不会超过每秒一次,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都是微秒级以下,相差那么多数量级,对二极管还有速度要求吗!续流管主要注意的参数是反向电压和正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