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专题讨论:工业4.0时代,如何为设备选择安全的“电源保护神”?

楼主(2016-12-15):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您武装到牙齿的工业控制系统中,是否考虑到了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不间断电源系统(UPS)呢?作为不间断供电系统的保护神,它承担着在市电一旦掉电的情况下,不间断、无扰动地对原有负荷设备继续供电的重任。但很多人对它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UPS是计算机信息系统的附属设备,是专门用来保护IT设备的。然而事实上UPS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比比皆是。正是由于UPS在这些非IT领域的广泛应用,UPS技术和众多UPS厂商才得以提高和发展,保持持续向上的生命力。这块蛋糕正在越做越大,竞争也日趋激烈。

在本期的有奖专题讨论中我们将围绕在工业4.0时代,工业UPS电源的选型、应用等内容展开深入的交流探讨,希望广大工程师朋友们畅所欲言,都来说一说晒一晒,自己都用过哪些品牌的UPS?以及自己在选择UPS时的一些经验技巧!此外小编继续欢迎大家拍图哦!

活动规则

一、参与方式

  通过中国工控网论坛的工业4.0时代,如何为设备选择安全的“电源保护神”?主题帖,登陆后在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即视为参与本次活动。

二、 发帖内容及规则

1.    发帖规则:用户需在中国工控网论坛指定活动版块下发帖,讨论与活动主题相关的内容。将帖子发至其他栏目或版块的,则视为无效。参与用户有两种发帖方式可以选择:

1.1在工控网论坛-电源电器-工业电源版块:http://bbs.gongkong.com/product/PowerSupply.htm发帖,然后将文章标题及其链接在活动回复区直接回复

1.2用在此活动专题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

2.内容要求:内容需原创,陈述清晰、详细,具体可涉及工业UPS的选型、应用、维护等主题。

3.发帖题目要求:#主题#+讨论题目,例如#选型# 艾默生工业UPS选型技巧

4. 不得刻意宣传或诋毁某品牌及其产品。

三、奖项设置及评奖说明

四、活动截止时间

截止20161231截止后工作日统计获奖名单并联系用户发奖。

网友A:
#保养维护#UPS不间断电源保养,日常维护10大指南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2/701373_1.shtml

楼主:
回复内容:楼主秒回啊

引用 网友A:
#保养维护#UPS不间断电源保养,日常维护10大指南h...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楼主秒回啊对: zhyi0214  #保养维...

真的是一个秒回复,一个秒赞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楼主秒回啊对: 网友A  #保养维...

不能叫秒吧,都过去半个小时了,正常吧,嘿嘿,希望大家积极参与!

网友C:
#选型#UPS选型参考

选择UPS时应根据以下主要指标:主要有实际输出功率、电源的输入功率因数、MTBFUPS的备用时间等方面,综合考虑来选择性价比最好的产品。(1)先确认需要何种UPS 1.现在市场上的UPS可以分为一下几类:在线式(  N-LINE)、离线式(OFF-LINE)、在线交互式 (LINE INTERACTIVE)

①       后备式UPS电源在大部分供电时间内,负载所使用的电源就是市电(或经过调压器简单调压过的市电),负载还是会承受从市电网路进来的浪涌、尖脉冲、干扰、频率漂移等不良影响。显然,这时的UPS电源实质上是一台稳压器,只能对市电的高低压问题有所改善,而不能解决大部分市电问题,后备式是一种价格便宜,技术含量较低的UPS电源,适合不太重要的单台PC机使用。

在线互动式:当输入市电的电压和频率满足UPS电源的要求时,UPS电源将市电通过带抽头的隔离变压器进行升压或降压处理,同时还加入了浪涌抑制环节,隔离变压器的原边有两个绕组,一个绕组接市电,一个绕组接逆变器(双向变换器,可反过来作充电器使用),在正常市电输入的情况下,逆变器反向工作将绕组中感应的交流电变成直流电给电池充电,当市电输入不符合要求时,逆变器正向工作将电池直流电逆变成正弦波交流电给负载使用。后备式和在线互动式的UPS大部分时间负载是由市电直接供电的,或仅仅是将市电简单调压滤波之后送给负载使用,只有当市电电压频率超限或断电由电池供电时,逆变器才发挥作用,将电池的直流电逆变成交流电供负载使用。这2UPS电源的输出电压变化范围大,频率随输入市电而变化,调节能力有限,不能解决所有的市电问题。

  在线式:当市电正常供电时,市电经滤波回路及突波吸收回路后,分为两个回路同时动作,其一是经由充电回路对电池组充电,另一个则是经整流回路,作为逆变器的输入,再经过逆变器的转换提供净化过的交流电力给负载使用;此时若市电发生异常,则逆变器的输入则改由电池组来供应,逆变器持续提供电力,达到完全不断电。由此可知,在线式不断电系统的输出完全由逆变器来供应,不论市电电力品质如何,其输出均是稳定且纯净的正弦波电源。因此,在线式UPS电源可以解决所有的市电问题,是精密负载的最理想电源。可以根据自己的用电环境来选购UPS,在电力品质不错的环境中(如住宅区与商业区),电力异常的现象并不常发生,计算机设备可以使用离线式不断电系统(OFF-LINE UPS),以降低购置成本。但是如果电力品质不佳的环境(如工业区、郊区、动力设备附近等),且软硬件设备资料不容许因电力品质问题而故障,则最好是选用在线式不断电系统(ON- LINE UPS),才可提供设备更完善的保护。我公司生产的电力专用在线式UPS,是专为发电厂、变电站、配电所设计的电源产品,具有双变换在线式、零转换功能。主要用于变电站的综合自动化、电力远动、RTU、电力载波、电力监控等。市电正常时,单相220V经过隔离、整流滤波后通过逆变器给负载供电;若交流电网输入异常或断电时,则由与电力系统后备直流端相联的直流屏就会自动毫无间断地供电。直流屏放电时会给出信号。如果放电至极限电压,系统就会转入备电运行。在接近终止放电电压时,系统将给出警示信号经逆变器供电,市电恢复正常时,自动切换到市电逆变供电。若逆变器过载或故障时,转为旁路供电,同时发出警告信号。

2.依输入/输出相数及电压可分为:单相输入单相输出,(应用于10KVA 以下,离线式、在线交互式、在线式等小容量),三相输入单相输出(应用于10KVA以上在线式),三相输入三相输出(应用于20KVA以上在线式大容量)

2)根据负载大小来确定所需UPS的功率(VA)值
.表示功率的单位是“W”W表示的是实际输出功率,VA表示的是虚功,是UPS的视在功率,并不能代表它的实际输出功率(实功),两者之间有一个功率因子的差别,实际输出功率为视在输出功率乘以输出功率因数。W=VA cosθ,这个 cosθ就是功率因子。后备式、在线互动式的功率因数在0.50.7之间,在线式的功率因数一般是0.8UPS的输入功率因数,是表示UPS向电网引入有功功率的情况,即表示UPS对输入市电的利用率,值越高说明对市电的利用越充分。UPS的输出功率因数,是指负载向UPS引入功率的情况,表明UPS带负载能力的参量,值越大表示带线性负载的能力越强,值越小表明带非线性负载的能力越强。因此输出功率因数并不是越高越好,如计算机的开关电源的功率因数为0.60.7
.将各个负载的额定容量累加求出总容量,并对瞬间激活耗电量大的负载如票据打印机,需另以瞬间激活时的耗电量计算,避免所有设备同时激活造成超载情形时。一般将负载的总功率除以0.7,得到的即是选用UPS的视在功率。
.负载总耗电量(VA值与W)不得大于UPS输出端功率(VA值与W),否则就是超载。一旦市电异常或中断,UPS无法正常运作,亦造成负载面临断电危机,则UPS就起不到保护负载的目的。这是一般用户最容易疏忽的问题。

用户一般会认为,UPS的负载能力越大,对电脑的保护效果会越好,于是在购买时选用了高价格、高负载能力的产品。而用户在实际应用时的负载只是UPS额定的30%甚至更少,其实这样亦会影响到UPS的使用寿命,毕竟其内部的电池组很多时候都不能完全正常地进行工作。当然也不是说100%的额定负载是最好的,考虑到用户负载启动时的冲击,实际操作表明,一般情况下最佳负载容量应为UPS容量的 50%-80%。不断电系统,一般均应用于保护重要设(3)考虑UPS的备用时间
     UPS
能够持续输出电源的时间从十分钟到几十小时不等,持续时间越长越好,但价格也越来越高。UPS依备用时间可分为标准型及长效型。标准型UPS备用时间为5-15分钟,长效型为1-8小时。假如设备停电时,可供使用者完成存盘、关机或及时将发电机启动以代替市电、退出即可,那选用标准型UPS;假如您的设备停电时,仍须长时间运转,那须选用长效型UPS。一般来说,普通家庭用户选择1030分钟即可,而服务器等重要设备建议选择长延时专用UPSUPS并联系统。如非环境或设备需求,则不需考虑延长供电时间,否则将增加电池放置空间及采购成本。

网友B:
#日常使用#电源保护神UPS

电源保护神,业界给UPS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确实称的起这个担当。

UPS,不间断电源,之前没有想到过它的价值所在,只是以为在工厂停电时,对数据存储起到保护作用,但自从用过之后,才知道它的用途之大,曾几何时,正在调试的设备突然一个保护动作,我的程序啊,我的参数啊,统统归为零,全部,虽说个别控制器有掉电保持的功能,可是作用微乎其微,莫不如看到断电了,来个UPS能持续个一段时间,该存储的,该保护的,真的有作用。

生产工厂的电压是极不稳定的,可能一个电压突变,一些敏感的器件就出问题了,尤其对于高速脉冲的传送,加一个电源的保护神,稳压功能“杠杠”的。

另外,就是选型时注意功率的匹配性。

网友D:
#维护#UPS日常使用维护

        UPS用时间长了里面积尘较多,影响运行,必须定期清除灰尘。我们这里山特的UPS 用的比较多。

       下面是我们对日常使用的UPS维护情况。

UPS清除灰尘。

这是柜式的,6KV高压柜的直流操作电源。运行了近五六年了,其中的电池有一块坏了,于是电池全部更换成新的。

网友E:
#选用#高电压试验厅如何选用UPS-专业自动化论坛-中国工控网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2/701676_1.shtml

#选用#高电压试验厅如何选用UPS

1   高电压试验厅的控制室

高电压试验室的控制室如图1。

2  高电压试验時测量迂到的二个问题

1) 由于高电压试验時测量迂到的供电线路干扰,简单说就是给示波器独立供电。好处:避免供电线路干扰测量结果。UPS就是一个独立的供电源。

2) 高压放电时,地线会有大电流流过,地线电位瞬间被抬高,这个过程跟雷击时相似,过高的零地电压会烧毁示波器。因此,控制室须用USP。高压放电时,地线会有大电流流过如图2

3  高电压试验厅的控制室UPS电源如何选择?

3.1) UPS的分类:  一般情况下,UPS系统分为三大类,为后备式(或离线)、在线互动式和双转换式(在线)。根据高电压试验厅的控制室的目标、应用、和功能要求,选择双转换式(在线)的UPS。

3.2)如何选配UPS不间断电源

 1、首先要确定高电压试验厅的控制室设备是需要的多大功率的,一般来讲普通PC机或工控机的功率在200W左右,苹果机在300W左右,服务器在300W与600W之间,其他设备的功率数值可以参考该设备的说明书。只要按要求购买就可以了。

2、其次应了解UPS的额定功率有两种表示方法:视在功率(单位VA)与实际输出功率(单位W),由于无功功率的存在所以造成了这种差别,两者的换算关系为:视在功率*功率因数=实际输出功率。所以在购买的时候要计算好

 3、UPS通常分为工频机和高频机两种。工频机由可控硅SCR整流器,IGBT逆变器,旁路和工频升压隔离变压器组成。因其整流器和变压器工作频率均为工频50Hz,顾名思义叫工频UPS。

33) 鉴于这些选项,应该如何去选择UPS配置呢?    在选择UPS的时候自己的业务需求,同时还要了解自己的财政预算,设定UPS系统的投入资本和运营成本。还要了解UPS的可用性,那么选择的UPS系统不应该是那些只能够容忍几个小时的停机时间。UPS配置的选择应与可用性需求相一致,并应根据高电压试验厅的控制室停机的潜在损失,设置预算。

 冷却基础设施。根据选择的UPS系统,给设施增加冷负荷。对于高电压试验厅的控制室来说,甚至UPS效率降低一个或两个百分点都可能转化为大量的热量,多余的热量必须去除,以保护设备。现有的基础设施可以处理这个负荷吗,或者UPS有必要升级吗?  空间。 UPS系统占用宝贵的高电压试验厅的控制室地面空间,所以确保选择的配置不会要求在您的设施中增加更多的空间。现在的机房可以说是一寸土地一寸金,所以UPS的大小也是格外重要的。

冗余。有一个临时的备份电源系统(UPS),那么为什么不备份呢?如果可用性是设计的关键考虑,那么冗余是必要的。增加后备式UPS,可以避免单点故障,从而提高电源系统的可靠性。一个通常的备份配置为N +1(例如,如果您需要六台UPS运行您的数据中心,那么N +1的设计涉及七个装置),其他的包括2N(所需要装置数的一倍)、2N +1等。更多的冗余可以提高可靠性或可用性,但同时也需要更多的设备成本(较高的资本性支出),更多的地面空间(取决于配置)和更低的效率。

设计复杂性。简单的设计往往是不太容易出现人为的错误和独立的故障,但他们可能还缺乏一些您更愿意在UPS系统中看到的功能。例如,在线互动式UPS系统中的开关,是潜在的故障点,在双转换设计中,就不存在这个故障点。此外,复杂的设计与简单的设计相比,可能需要更多的维护(或简单地说,就是维修成本较高)。

模块化。如,那么应该考虑模块化的方法。“超前购买”,购买比现在需要的更多的设备,将花费更多的资本支出、存储空间和潜在的运行费用。模块化方法允许在需要时,添加基础设施,避免需求增长后,以前的设施变成废物。

网友F:
现在的usb电源复杂麻烦,应设计简单,维修方便,应采用普通的交直流转化,成本低

网友A:
#如何使用#UPS使用技巧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2/701785_1.shtml

网友G:
工业控制系统关系着生产的连续进行及设备人身安全,其稳定性、不间断性非常重要,因此控制系统对于供电要求非常苛刻,基于控制系统安全供电的重要程度,控制系统的电源是系统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生产设备及控制工艺的复杂程度,控制系统可大可小,一般小型的,可以在生产中随时停止的,停止后不会造成巨大损失和事故的控制系统,一般都是直接使用工业电源,特别是现场的小型仪表控制柜与电源柜安装在一起的,都是电源柜直接供电,而不会单独设计仪表控制电源方案。

对于生产工艺复杂,控制要求高的中大型控制系统,牵扯着几百点几千点的控制方案,一旦控制系统出现突然停电不仅造成重大的生产损失,而且极易引发安全事故,因此这些控制系统的供电都会进行可靠性设计。

最常用的控制系统安全配电思路:

1、正在进行供电的电源出现故障如整个电网断电,其有足够的时间来保证控制系统继续运行下去,直到工艺完成安全停车需求,确保整个过程中操作工有能够参考的运行参数和自动停车需求。

2、正在进行供电的电源突然出现故障如过载跳闸或工业配电出现故障,能够无间隙的切投到另一路供电,继续运行下去,确保生产的连续进行。

3、正在供电的电源突然大幅度波动,其能够进行消除,确保仪表供电系统电源的稳定洁净度,防止控制系统内卡件被烧坏。

基于以上三个安全设计理念,控制系统的配电,大多选用不间断稳压电源UPS作为安全电源的保障。

厂里的各种较大型的生产系统都使用了UPS稳压电源,根据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在这里闲扯几句。

曾经在论坛多个帖子中提到,偶厂的几乎所有的设备采购都采用低价竞标的方案,虽然采办部们的哪个老大整天咋呼:同等价格比质量,同等质量比价格,但通过几次参与议标过程看,基本不看参数和技术,只看竞标单最后的总报价,谁的报价最低,拿出来扫一眼参数性能符合使用要求就被选中。这样的采购方案,造成厂里各种设备眼花缭乱,毫不夸张的说就如同联合国的国旗一样,各种厂家的设备都在使用,形同如设备厂家的试验场。这种状况独有一个另类,那就是UPS稳压电源,进厂十多年其品牌独一份在运行,不知是牵扯到领导关系,还是基于控制系统供电安全的要求,反正十多年没有更换过,不过从4年前开始打破了,UPS垄断的打破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今就这些问题用图片大致说一下。

先前这品牌的UPS供电模式,普遍采用单UPS+隔离电源双重供电方案,这样的供电方案,基于UPS质量的安全稳定性,正常UPS给控制系统供电,在UPS故障、维护、更换时可以自动切换到隔离变压器电源供电,所有的使用UPS的控制系统都是这样的供电模式。

这样的供电模式组成包括,UPS稳压电源、电池组、控制系统电源断路器、自动切换装置及电源连接。

自动切换装置为两个互锁的交流接触器,一断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接入另一接触器线圈供电回路中,运行中带电的接触器断开另一路的接触器的线圈供电,一旦运行中的接触器断电,另一路瞬间投入运行,同时确保断电的接触器有电后也不在运行。

这种方案,在运行中可以手动切换,也许进行定期手动投切确保接触器状态良好,只是正在运行的控制系统这种人工投切存在隐患且没有人敢负责人,自动UPS供电3年前出现过问题后,在没有人敢做这个事情。

4年前,厂里两套较大型的装置建设,一改先前的模式,UPS稳压电源采用招标方式采购,而不在使用先前品牌,于是厂里有了第二个品牌的UPS稳压电源,不过控制系统供电模式仍然如先前,还是单UPS运行。

装置运行不到一年出现过一个大问题,UPS供电问题造成此套生产装置所有的操作站全部断电,而且这样的故障出现过两次,一UPS烧毁,一UPS报警停运。

3年前的那次UPS故障,偶仍然记忆犹新,2014年春节大年初二偶值班,下午1点20在厂里去办公室的路上,忽然看到大大小小的领导跑着去这套装置,当时潜意识的意识到装置出现问题了,果不然刚到办公室主任就风风火火的招呼大家快去装置的操作室,说控制系统没电了,忙活活衣服都换,拿起工具戴上安全帽就跟着大家向装置区跑,到了控制室发现控制系统运行正常,操作站全部黑屏,于是安慰操作站的工艺人员,面对黑压压的领导,偶没敢再说别的,说系统还运行,只是不能操作,不过控制室里面的服务器可以看,于是工艺安排两个人员在那里值守,检查控制系统供电发现UPS没电,鉴于生产的严峻性没敢操作,后来仪表领导向厂领导汇报后才投用跳闸的操作站空开,操作站恢复正常,但控制系统只能独立隔离变压器供电。

加班加点从另一套停车的装置区拆卸了一套UPS电源组装投用,4个月后的夜班突然这UPS也出现故障停止运行,仪表人员与电气人员投用UPS供电空开时,导致另一路控制系统供电跳闸,索性快速投用,但也造成系统紧急停车。

两次UPS事故,让厂里大领导很生气,找来是管理部老大一顿训斥,一个UPS值多少钱?装置停车一小时损失多少钱?停车一小时能买好几百套UPS你知道么?

于是厂里转变UPS采购思路,花大价钱,不怕贵,咱一套装置上俩UPS,看你还敢出问题。于是后来的UPS使用了双UPS的模式,什么UPS的负载率,那都是不考虑的,所以论坛上一些技术人员说选择UPS的方案是,算UPS的供电负载,呵呵。。。那是还不舍得花钱,看看偶厂大手笔,双UPS,三相供电,总负载率不到10%。

后来厂里新上的装置都是这个模式了,而且给UPS供电的电源也加上了隔离变压器,具厂内专家说上两次UPS故障是因为配电室内大型的变频器投切引起电压污浊造成的,所以现在UPS前方都加上了隔离变压器,控制系统双UPS供电,即使不大的生产装置也是这个模式。

呵呵。。。说了很多废话。

最后说一下,UPS日常维护。

UPS非常重要,重要的没事没人愿意去摆弄,一旦倒霉出现装置停车,这几年的奖金工资都玩完了,一小时装置利润都能买好几百套UPS,一套UPS顶一个仪表人员十几年工资,这仪表工就是杨白劳的明啊,所以怕怕怕,咱离的远一点。

可是出现UPS事故了,领导也害怕,领导也害怕他的奖金少了不是,于是逼着下边的员工去巡检,查看UPS的各项运行是否正常,反正出现问题有员工背着,倒霉的员工,只好硬着头皮去巡检,为了防止员工偷懒,还要进行各种数据记录,命苦啊。。。

另一个就是UPS维护清灰了,先前各种生产装置停车干过这个事情,感觉就是沉、脏、灰尘多呛人,而且这东西咱们卸螺丝的仪表工不专业,愣是把一台好的UPS用吹灰机给吹坏了,嘿嘿。。。领导知道了也是默默地从别的装置搬来一台,没办法公家干活,只能这样了。

不过还好,偶的命好,两年前领导车间开会说我们十多年进厂的这一批员工能力都不行,不能拿鼠标,只能领扳手卸螺丝,所以被重新划分为现场仪表维修工,从此再也不用干这提心吊胆的苦差事,不过看现在这高大上的双UPS估计一般人还真搬不动,估计那帮拿鼠标的计算机人员也不会去吹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