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台下位机,采用ModbusRTU通讯,请问如何架构啊

楼主(2016-12-15):
请问各位前辈,我现在有几百个设备,用来采集数据,采用Modbus RTU协议,厂商说一条总线能带16台设备左右,我想问一下如何组网,或都有没有设备能去轮询下位机,将采集的数据传输的阿里云服务器上面,非常感谢。或者有设备和解决方案的也可以联系我。我的邮箱:605091@qq.com.

网友A:
要看用什么协议,比如485,要么用USB串口,要么用PCI串口卡,或者用那种专用数据采集器,星形放大,再放大。最终上位只处理最近几个数控采集器。而数据采集是在实时的循环处理。

网友B:
低于16个一组接入一总线,到控制室接线端子排并联,然后从端子排在引出一总线进二次表。现场设备设好地址不能冲突。

不过几百个设备,这种总线轮询方式通讯,其刷新率不会高。且总线出现问题的话会引起一片设备瘫痪。

网友C:
根据现场实际设备分布情况,8-16个modbus串口设备与一个modbustcp网关组成一个子网,每个网关配一个带光口的交换机,然后汇入上位机监控系统,具体细节电话联系18625148754。

网友D:
这个方案就看你的成本要求了!

一个是采用ANYBUS,这个 就是天价方案,好处就是速度超快!

一个就是用几个高性能处理器带多个串口模块,例如三菱Q02U带双串口模块、还有CC-LINK串口模块,每个串口带7-15个485通讯,这个性价比最高而且完全可以承受成本......

网友E:
低于16个一组接入一总线,到控制室接线端子排并联,然后从端子排在引出一总线进二次表。现场设备设好地址不能冲突。

不过几百个设备,这种总线轮询方式通讯,其刷新率不会高。且总线出现问题的话会引起

楼主:
你好,协议是Modbus RTU

引用 网友A:
要看用什么协议,比如485,要么用USB串口,要么用P...

网友F:
找用户名为 通信网 大师能给你顺利解决

网友G:
我正在写作一本modbus软件开发实战的书。

内容包括创建软件开发环境,开发自己的

modbus通讯库,一步步开发rtu主从端,开发TCP主从端,开发vb主从端,开发c#主从端,

开发自己的调试软件modbus poll,modbus slave,

全部源码开放。这样再也不用花100多美元买调试软件了。哈哈

大家觉得有用吗? 谢谢回复。

独一无二的。

开发经验点点滴滴非常详细。

从入门到精通级别。

看完,解决这个很easy啊

网友H:
我们现在用非透传的gprs模块,前端网关支持MODBUS或者PLC协议,一条总线上可以挂多个485设备,采集了数据打包一起传,用UDP的方式一次还可以传多个数据包,并且不用设置动态域名绑定,可以用广州巨控的非透传模块,速度很快。

网友I:
广州巨控PLC专用无线远程终端

电脑端用组态软件监控PLC

1)   工程师在只需能上网的电脑上登陆GRM500的模块序号和密码,使用组态软件即可进行远程监控。由于使用了OPC接口,可以支持组态王,力控,WINCC等各种组态软件。此类通讯方式相对于透传模式,速度大大提高,流量至少节省50%。

2)  电脑端接入因特网可以是任何方式,无需固定IP和其他任何配置.

手机端用网页,APP监控PLC

1)   只要在模块配置软件里面简单配置网页样式,类似触摸屏的配置画面,下载到模块。

2)  手机和电脑手机和电脑能上网都可以通过网页查看,修改PLC的数据。能上网都可以通过网页查看,修改PLC的数据。

3) 提供标准的WEB访问接口,任何熟悉网页制作和APP的人可以轻松的从服务器获取数据 制作自己的网页和APP,对网页和APP制作的人而言,无需了解任何PLC通讯的细节。

历史数据和历史报警

1)   在巨控云平台的网页上,可以用历史数据表格。历史曲线图,历史报警表格查看历史数据和报警.

2)   巨控云平台的网页上,可以直接导出EXCEL数据表格和报警表格到电脑,供打印和处理。

3)   GRM500的历史数据和报警功能具备断线续传功能,即使记录的时候由于网络中断或者卡欠费,导致GRM500无法连接服务器,定时记录的数据会在模块下次上线后,补录到云服务器,并不会丢失历史数据。

手机短信报警和短信控制

1)   只要在模块配置软件里面配置PLC发送短信的条件,内容接收人,下载到模块。PLC无需任何编程。

2)   可以实现手机短信控制PLC(可以短信直接读写PLC任意寄存器),短信和拨号主动报警提醒。

3)   可以远程修改短信报警内容,手机联系人等,方便随时更改。

网友J(2017-03-20):
可以 使用  modbus主机代理 或者叫 modbus(RS485)集线器, 网关。

每个主机代理接几个modbus总线,多个modbus主机代理并联,

最后接到主机,每个主机代理主动采集从机数据,不但加快轮询从机的速度, 而且便于检出故障的从机。

-----------------------------------------------

欢迎各位交流 ! 刘 tel: 173-1779-7356 ,q: 2632-302590, hiliuyj@163.com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案就看你的成本要求了!一个是采用ANYBUS,这...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找用户名为 通信网 大师能给你顺利解决

网友M:
你哪里还是找分布式网络,数据再一起用以太网传上来

网友N(2017-04-19):
天启物联云平台是成熟工业物联网云平台,百万级设备接入

平台网址WWW.ECSIOT.COM,可自行注册试用

公司网址:www.sdlyjdkj.com

 联系人:韩经理

技术咨询电话:18724795015

网友N:
天启物联云平台解决设备远程监控新方案

欢迎咨询     韩先生 :18724795015

网友O(2017-09-08):
方案主要看你预算了,专业做modbus,mbus数据采集器,协议转换器

QQ:215330678

网友P(2018-04-24):
modbus通信,站点是有限制的,最多255个,建议用profibus,profinet,canopen,cclink等其它总线

网友Q:
、工业级Cortex-A8架构的AM335X处理器; 2、系统主频800MHZ,*高可达1GHZ; 3、4个10/100M自适应工业以太网接口,5KV空气放电及8KV接触放电保护; 4、512MBDDR3SDRAM16位; 5、512MBNANDFLASH; 6、16路RS232/485接口,每通道独立光电隔离,所有信号线均提供15KVESD; 7、2路CAN,2KV数字双向光隔离,CAN-H、CAN-L,10Kbps~1Mbps; 8、2DI,4DO,无源; 9、GPRS/4G通讯(可选); 10、大容量SD存储卡,*大64GB(可选);11、内置实时时钟(RTC); 12、内置硬件加密,硬件看门狗(WTD)监测; 13、预装Linux3.6; 14、支持-40~80℃工业宽温应用; 协议规约 全系列工业标准; 全系列工业PLC; 全系列电力规约; 全系列能耗规约; OPCUA/DA MQTT协议; 环保协议; SNMP; 13381183260(微信同号)

网友R(2018-06-22):
北京爱德佳创科技有限公司主营:工业4.0,智能制造,智慧工厂....支持各种仪器仪表PLC协议转换;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网友S:
ModBus RTU协议,常用的功能码03 04,例如某品牌的多联机空调,对于同一台室内机,功能码03读holding register与功能码04读input register相比较,室内机返回的数据是不是相同(假设读操作期间室内机参数不变)?

网友T(2019-06-28):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

网友U(2020-11-13):
用分布式ET200或者集线器集成每份32个左右,然后转换成MODBUS-RTU进网关

网友V(2021-04-09):
DotTrend(百度搜)是一款用来记录modbus通信数据以及将数据绘制成渐变曲线的调试测试监控软件,欢迎使用

网友W(2023-02-27):
长期需求工业交换机上所使用得 BO通 MEI满物料,大量采!!有外出得请V ;  1.5.5.2.6.2.4.0.2.2.3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