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20SX2的模拟量输入

楼主(2016-12-15):
    新人一枚,最近接触到台达DVP20SX2自带模拟量模块的PLC,需要用它来实现4-20mA电流的模拟量输入。这款PLC的数字转换是0-2000,我看其他的很多是0-32000.然后问题来了,这个是我写的一段程序:

    我第一行将CH2设置为模式6(4-20mA输入),第二行设置CH2的平均次数为1,第三行将对应的特殊寄存器D1111中的数值读出到D40,第四行暂且不管吧。在我输入电流为0的时候,D1111中的数值为196,这是什么原因呢,按理说应该也是0吧,另外我每增加1mA输入电流,D1111中的值增加50,按理说应该是125吧?

    然后我将H6改成H5,即4-20mA输入模式改成0-20mA输入模式,D1111中的值竟然和之前没有任何区别,这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帮忙看看,困扰我几天了,一直在弄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没人吗,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你应该设置D1115值,不需要用T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设置D1115值,不需要用TO!

你好,能否再详细一点呢。具体指令应该怎么写,我看了下D1115的说明:

EX2/SX2 电压/电流模式选择, 0 为电压, 1 为电流

bit0~bit3 代表模拟量输入AD0~AD3,

bit4~bit5 代表模拟量输出DA0, DA1

比如我要设置CH2为4~20mA电流输入吗,应该怎样写呢?谢谢

楼主:
多谢二楼的指点,我把前两行直接改成M1002控制 MOV H303 D1115 ,已经实现了功能

网友B:
台达自带模拟量的控制器,ad输入为D1110-D1113,D1115控制模式选择,DA输出D1116-D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