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发个触摸屏和plc程序学习下。谢谢。

楼主(2016-12-15):
我是一个学习plc的新人,哪位大神给个plc触摸屏输入数量修改plc参数的程序。学习下。谢谢了。

网友A:
冲着大神两个字,你要离我近我给你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冲着大神两个字,你要离我近我给你一个。

网络远近,你直接发他邮箱就行了

网友A:
我要看长得蟀不蟀,蟀才给的。

网友C:
如果哪位朋友有的话,希望能奉献一下。

网友D:
同求,大神赐教!!!!!!!!!!

网友E:
万能的淘宝1元钱!去搜搜吧

网友F:
怎么发给你呀,什么都没有留下

网友G(2017-03-07):
触摸屏修改PLC程序中的值,只能将数值写入到M寄存器中。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冲着大神两个字,你要离我近我给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