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2016-12-15):
普传变频器一上电测试a316j的6脚为低电平,此时变频器没有运行,用了6个a316j,6个集成块的6脚并起到cpu去发oc故障,检查没有发现6脚短路与漏电,其余各路电压都正常。把每个集成块的6脚悬空后外加一上拉电阻,在上电测试6个都为低电平,外围元件没有发现异常,检查花了很多时间,用示波器测试电源波形正常。有时上电有又正常,面板操作显示正常会不会是a316j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