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S7-200SMART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6-12-16):
S7-300与S7-200smart以太网通讯能建立连接但无法接受数据,REQ该如何定义,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我刚做了一个项目就是用200smart  和315-2PN/DP通过PUT GET  通信,很成功啊

网友B(2017-03-31):
引用  的回复内容: 我刚做了一个项目就是用200smart  和315-2...

网友C(2017-12-09):
我刚做了一个项目就是用200sm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