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LC输入输出端电压及输出端加空开的问题

楼主(2016-12-16):
各位大神,小弟新手。最近学习PLC,现在有一困惑,就是PLC选型时,PLC可以选择供电AC220V,他自带一个直流输出DC24V。我看PLC选型说明,输入端必须是DC24VD,我现在有一个浮球液位,来控制电机的启停,液位信号肯定作为输入信号,那这个浮球也要选择DC24V供电吗?PLC自带的24V输出是否可以直接用来PLC的输入端?我看度娘上面说,PLC输出端还需要加一个空开,是DZ47-C6的,选择1P的还是2P?我觉得应该是1P吧。求大神指导下实际PLC接线中的这些问题,也可以多多传授其他的经验,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你选型时哪款PLC?

网友B:
有柜外接线最好别用PLC的24V电源,外线故障机会多,由此损坏PLC电源,不合适。PLC的24V输出电流多为几百mA,用断路器保护,有用吗?用0.5A的熔断器还差不多。

网友C:
PLC自带的24V电源功率比较小,建议外加电源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选型时哪款PLC?

选用台达ES2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柜外接线最好别用PLC的24V电源,外线故障机会多,...

选用的是台达32ES200R,他上面写的输出电压是AC220,我百度上面,有的说可以加一个保护断路器。就是不太懂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自带的24V电源功率比较小,建议外加电源控制。 ...

我选型的时候咨询的代理商,他说我的点位不多,输入点就十来个,可以不外加电源。还是必须要加一个AC220V转DC24V的转换电源吗??

网友D:
很简单,甭管什么PLC,你的输入端只不过是一个浮球开关量信号,用plc的24V没问题,至于输出加空开:电源输入端加1P空开或熔断器是为了保护PLC,PLC的输出端做好是继电器这样可以做很好的隔离作用,先声明PLC的输出端最大只有10A的容量,不能作为大负载直接输出,所以输出加空开没什么必要

网友E:
一般来讲输出是24VDC,电源大多数为24伏,不过也有例外的,这个看浮球的电源就好。自带的24伏电源最好不用,一是功率小,二是容易坏。输出为什么要加空开呢?直接输出给可控装置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甭管什么PLC,你的输入端只不过是一个浮球开关...

 哦!!!我输出端都是用中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线圈吸合来实现控制电机的起停,这样没问题吧。那输出端的接线就不用加空开了。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讲输出是24VDC,电源大多数为24伏,不过也有...

就是说我还是的买一个电源转换器啊,这个我还没选过型,没用过,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F:
PLC控制浮球,应该没有问题,外部没有负荷,当然加中间继电器隔离更好。

网友G:
回答的人还蛮多啊,我的问题怎么就没人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回答的人还蛮多啊,我的问题怎么就没人理呢!

     你的问题在哪?

网友A:
浮球里面就是个触点,直接接在PLC输入端就可以了。

直接用PLC本身的24V电源就可以。

至于控制负载,你要控制电机,电机是接触器接通的。接触器的线圈回路估计是220VAC.

那你就用24V继电器由PLC控制,这个电源你也可以用PLC本省的。

然后再用继电器接通接触器220回路,你加个1P空开那更好。

空开断了,你看程序执行了继电器动作了,再接通空开。这在调试的时候很方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球里面就是个触点,直接接在PLC输入端就可以了。直接...

谢谢@!很有帮助

网友H(2017-02-21):
有柜外接线最好别用PLC的24V电源,外线故障机会多,由此损坏PLC电源,不合适。PLC的24V输出电流多为几百mA,用断路器保护,有用吗?用0.5A的熔断器还差不多

网友I(2017-03-31):
引用 网友C:
PLC自带的24V电源功率比较小,建议外加电源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