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流量计传感器的维护保养

楼主(2016-12-16):
智能一体化涡轮流量计的结构是防爆设计,就是可以显示流量总量,瞬时流量还有流量满度百分比,电池采用的是长效锂电池,单功能积算电池的使用寿命可以达到5年以上,多功能的显示表电池使用的寿命也可以达到12个月以上。

智能一体化的表头可以显示的流量单位众多,在立方米、加仑、升、标准立方米、标准升等,可以设定固定压,温度参数对气体来进行补偿,对压力还有温度参数变化不大的场合,可以使用该流量计进行固定补偿积算。

涡轮流量计传感器部分的维护保养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使用和调整:

使用时,应该保持被测液体清洁,不含纤维还有颗粒等杂质。

传感器在开始使用的时候,应该先将传感器里面缓慢的充满液体,然后再开启出口的阀门,严禁传感器处在无液体状态的时候受到高速流体的冲击。

传感器的维护周期一般是半年。检修清洗时,请注意不要损伤测量腔内的零件,特别是叶轮。装配的时候请看好导向件及叶轮的位置关系。

传感器不用时,应清洗内部液体,而且在传感器两端要加上防护套,防止尘垢进入,然后置于干燥的地方保存。

◆ 配用的时候的过滤器应该定期清洗,不用的时候,应该清洗内部的液体,同传感器一样,加防尘套,置于干燥处保存。

传感器的传输电缆可以架空或者埋地敷设(埋地的时候应该套上铁管。)

在传感器安装前,先跟显示仪表或者示波器接好连线,通电源,用口吹或者手拨叶轮,使得其快速旋转观察有无显示,当有显示的时候再安装传感器。若无显示,应该检查有关各部分,排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