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Q系类选型你不得不看的十个问题

楼主(2016-12-16):
   三菱PLC的产品型号众多,可选择性实在是太强,而且选型还得与自家的工艺设备配套。其中的三菱PLC Q系类就是最常用的类型,对于技术方面不是特别精通的采购与老板们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问题,那么小编就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十个三菱PLC 系类选型时你不得不注重的十个问题以及它们的答案!

  1. 问: Q00UJCPU-SET和Q00UJCPU-S8-SET后缀是什么意思?
     答: 1.Q00UJCPU 程序容量: 10k步 I/O点数:256,集成电源和5槽基板
         2.Q00UJCPU-SET 程序容量: 10k步 I/O点数:256,集成电源和5槽基板,且自带64点的QH42P一块
    3.Q00UJCPU-S8-SET 程序容量:10k步 I/O点数:256,集成电源和8槽基板,自带2块QX40及2块QY10的单元
    4.Q00UJCPU 程序容量: 8k步 I/O点数:256,集成电源和5槽基板
    5.Q00JCPU-SET 程序容量: 8k步,集成电源和5槽基板,且自带64点的QH42P一块
    6.Q00JCPU-S8-SET 程序容量:8k步,集成电源和8槽基板,自带2块QX40和2块QY10的单元
    ------------------------------------------------------------------------------------------------------------
    2.问:新买的Q系列PLC系统一套,接好电源后,有个叫BATT的黄灯不停的闪烁,是什么原因?
     答:这是因为没有连接备用电池,CPU会报警,BATT黄灯闪烁(Q01以下的CPU,没有BATT黄灯,ERR 灯会闪烁)
    处理方法:在CPU的正侧面下方打开盖子,把电池接头连接插好即可,这是因为产品没有使用如果出厂就连接好的话可
    能会产生漏电影响电池寿命
    ------------------------------------------------------------------------------------------------------------
    3.问:Q系列下载线分类?
     答:1.Q00JCPU和Q00CPU内置RS232口; 包括所有Q..CPU都有232通讯口,可用QC30R2/USB-QC30R2下载
    2.Q03UDECPU(QUDECPU)内置以太网端口、RS232口; 可用网线(FR-CB203)或 USB 线(GT09-C30USB-5P)下载
    3.QUCPU. QUDCPU. QUDECPU 内置(小口)USB、RS232口; 可用GT09-C30USB-5P/QC30R2/USB-QC30R2下载
    4.QNHCPU  QNUDHCPU  QNUDEHCPU内置(大口)USB、RS232口; 可用打印机线/QC30R2/USB-QC30R2下载。
    ------------------------------------------------------------------------------------------------------------
    4.问:Q00UCPU用力摇会有响声,这是什么原因?
     答:经拆机发现:Q00UCPU内部是单电路板的,三菱采用的固定方式是塑料卡扣式结构;电路板只是通过卡扣扣住的,用力
    摇动肯定会有响声;
    而比如Q02HCPU则不会,因为其内部是双电路板,三菱采用的固定方式是螺丝直接固定在外壳上,摇动自然不会有响声
    总结:这是产品设计结构所致,并不是产品质量问题
    ------------------------------------------------------------------------------------------------------------
    5.问:CCLINK专用电缆有哪些规格?如何配终端电阻?
     答:CCLINK电缆主要有5规格
    1、CCNC-SB110H:对应Ver.1.10及Ver.2.00版本CCLIN系统,特性阻抗为110欧姆
    2、CCNC-SB110SF-5:对应Ver.1.10及Ver.2.00版本CCLIN系统,特性阻抗为110欧姆,可动用电缆
    3、CCNC-SB110H+PW:对应Ver.1.10及Ver.2.00版本CCLIN系统,特性阻抗为110欧姆,电源线内藏复合电缆
    4、CCNC-SB:只对应Ver.1.00版本CCLINK系统,特性阻抗为100欧姆
    5、CCNC-SBH:只对应Ver.1.00版本CCLINK系统,特性阻抗为130欧姆
    综上所述,只有高性能专用电缆CCNC-SBH使用终端电阻130Ω 1/2W,其他电缆使用终端电阻110Ω 1/2W
    ------------------------------------------------------------------------------------------------------------
    6.问:端子排电缆FA-CBL10FMV 与FA-CBL10FMV-M 请问有什么区别,是否可以替换使用?
     答:两者有区别,不可替换使用,区别如下:
    1.FA-CBL10FMV是配端子排FA-TBXY32; FA-CBL10FMV-M是配端子排FA-TBS40P
    2.两条电缆两端虽然都使用相同接头,但是内部接线相反,FA-CBL10FMV接线是一对一,-M是正好颠倒;因为端子排内
          部有24V电压短接,所以不适合混用
    3.相同点:两套产品功能相同 FA-CBL10FMV + FA-TBXY32===FA-CBL10FMV-M + FA-TBS40P
    ------------------------------------------------------------------------------------------------------------
    7.问:QD62、QD62D、QD62E三种高速计数模块的区别
     答:QD62:DC输入、漏型输出型(普通漏型NPN,最高接收200Kpps)
         QD62D:平衡差分驱动输入、漏型输出型(最高接收500Kpps且接收信号的距离更远)
     QD62E:DC输入、源型输出型(普通源型PNP,最高接收200Kpps)
    ------------------------------------------------------------------------------------------------------------
    8.问:QJ71BR11模块的同轴电缆和接头型号?国产的可否用?
     答:推荐使用符合JIS3501标准的高频同轴电缆3C-2V或5C-2V,对应插头BNC-P-3-Ni-CAU或BNC-P-5-Ni-CAU,在电缆直 径和弯曲半径上也有标准。一般的,国内很多国产高频同轴电缆和插头都可以使用。
    ------------------------------------------------------------------------------------------------------------
    9.问:Q系列CPU能否接原来A/AnS系列的模块呢?
     答:A/AnS系列模块可以在高性能型QCPU模式下使用,通过QA1S65B/QA1S68B扩展基板,连接到高性能型QCPU主基板后。
    ------------------------------------------------------------------------------------------------------------
    10.问:端子排转换模块A6TBXY36和A6TBXY36-E能互换吗(或者AC10TB与AC10TB-E能不能互换)?有什么区别
     答:不能替换或者混用。
    1.A6TBXY36(端子排)+AC10TB(端子排电缆)是用于正公共端输入模块与漏型输出模块如QX40/QX41/QY40P/QY41P
    2.A6TBXY36-E(端子排)+AC10TB-E(端子排电缆)是用于负公共端输入模块 如QX80/QX81

      上面的十个问题是否对您有所启发或有所帮助呢?想了解更多关于三菱自动化产品的选型问题请访问:深圳海蓝机电官网

网友A(2018-04-27):
谢谢分享,正在用这个系列,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