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的除法结果如何显示小数

楼主(2016-12-16):
新手一枚,需要将D1110中的值进行除法运算,要求结果能显示小数值,而不是四舍五入的整数

以上是两次测试结果,当D1110的值为97和107的时候,除以200,D0分别显示K0和K1

谁能告诉我一下,该用什么指令,让D0能显示K0.5,精度一位小数就行了(精度高的话更好),谢谢

真心求指点一下,对你们来说可能就是点几下键盘半分钟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天甚至几天的难题,所以,谁知道的请指点指点,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A:
浮点数运算就可以了........

网友B:
用flt指令,将整数转换成浮点数,然后进行浮点运算即可显示出小数

楼主:
不好意思我新手对这些还不太了解,能详细一点吗,我用的DDIVR指令是浮点数运算吧,该用什么指令呢

引用 网友A:
浮点数运算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

引用 网友B:
用flt指令,将整数转换成浮点数,然后进行浮点运算即可...

楼主:
我使用了FLT指令将D40的整数转换为浮点数存在D50中,为什么结果会是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flt指令,将整数转换成浮点数,然后进行浮点运算即可...

我使用FLT指令试了一下,为什么显示结果会是这样呢,求指点指点

楼主:
真心求助啊!

FLT D40 D50

DEDIV D50 K200 D0

为什么D0结果是一大堆数字啊?

D40值为10,D50却为0

然后做除法运算的时候D50又是一大堆数字

快疯了,求指点

楼主:
最终还是我自己解决了,后续虽然没有人说到了关键点,不过还是很感谢楼上两位帮忙解答的人

网友C(2017-02-22):
引用 楼主:
最终还是我自己解决了,后续虽然没有人说到了关键点,不过...

能分享下经验吗?我也是这个问题没弄明白。谢谢。

网友D:
能分享下经验吗?我也是这个问题没弄明白!

网友E(2018-05-28):
引用 楼主:
真心求助啊! FLT D40 D50DEDIV D50...

你监控一下数据 十进制没数据 浮点数格式里面应该有数据的

网友F(2018-07-04):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最终还是我自己解决了...

你得说一下怎么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