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S参数设置的具体步骤

楼主(2016-12-16):
变频器是台达VFD004S21A,我想把速度提高一点,F40.0,H40,是目前的参数。把速度提高一点,具体的操作步骤

网友A:
图片已经很详细了,按照控制面板自己尝试操作一下,记着该某个参数之前要记录下当前的值,这样即便你更改失败了,还可以恢复到最初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