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两个台达变频器VDF-S系列485通讯

楼主(2016-12-16):
台达PLC与两个台达变频器VDF-S系列485通讯,单独跟变频器1或者变频器2通讯的时候可以驱动电机,两个一起的时候电机没反应,这是什么原因,

只让D2100从1到3或者从4到6,变频器1或者变频器2可以控制电机运行,D2100从1到6,两个变频器都没反应,请大神分析下什么原因。

楼主:
台达SX2系列PLC与两个台达VDF-S系列变频器485通讯控制电机,拔掉变频器1通讯线变频器2可以正常通讯,拔掉变频器2通讯线变频器1可以正常通讯,两个通讯线都插上则都不能控制,请大神分析下,谢谢

网友A(2017-04-22):
有高手知道答案吗?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2017-06-18):
是不是没修改变频器地址啊

网友C(2018-09-05):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两台以上变频器这样作程序有问题

网友D:
可以学习一下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