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远程云监控,云控制

楼主(2016-12-16):
水泵远程云监控,云控制

中国移动推出移动物联网公司,推出专门的物联网手机卡,用户通过物联网卡就能将远端设备,如水泵,水池水位,风机,电机,压力开关,电磁阀门等接入互联网,用户通过手机或电脑就能远程实时开泵,关泵,监控水泵电压,电流,压力、流量等数据。

1:用户可自己搭建电脑服务器,安装济南弹指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王经理:13706415860)软件,实现电脑远程监控泵站,手机APP控制水泵,监控水泵

2:采用移动物联网卡,低成本接入设备,可采集水位、压力、温湿度、流量等数据

3:用户可不用自己搭建服务器,采用移动云服务器,性能强大,处理能力强,低成本实现云监控设备。用户在全国任何地方均可通过手机或电脑监控浏览设备。

楼主:
济南弹指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王经理:0531-88116689,13706415860

http://www.tanzhiwulian.cn

网友A:
{巨控PLC专用无线通讯模块主要功能}

1. 短信报警功能,设备出现故障时,可以发出报警短信,也可设置拨打电话通知,真正可靠保障设备安全,实现无人值守,只需在模块中做非常简单的设置,PLC中无需编写任何程序,也无需重新下载PLC程序。

2.通过手机或者电脑访问web网页,直接监控PLC变量状态,实现通过互联网控制PLC。

3.组态软件和PLC之间的远程无线监控,可以通过组态软件远程监控到多台PLC或者支持modbus通讯的仪表等设备,通过GPRS网络,可以实现远距离集中监控。

4.远程下载和监控PLC程序,当设备有故障时,只要你的电脑连上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访问你的PLC,修改程序,监控程序维护设备。

5.多台PLC之间的短距离无线通讯,如果多台PLC位于同一厂区,可以实现短距离的无线通讯

6.多台PLC之间的远程无线通讯,譬如实现位于上海和广州两个地方的PLC之间数据交换传输,可以是同一厂家的PLC,也可以是不同厂家之间PLC。

支持的协议和PLC类型:
MODBUS主机协议,支持各种国产PLC.                   MODBUS从机协议,可连接威伦,西门子等触摸屏.
 PPI协议支持西门子S7-200 PLC。                        MPI协议支持西门子S7-300,S7-400 PLC的通讯.
三菱FXPLC协议,支持FX系列全部型号.                   三菱Q系列PLC协议.支持三菱Q系列PLC全部型号

欧姆龙HOSTLINK协议,支持欧姆龙全系列PLC。      台达PLC通讯协议,可支持台达全系列PLC。

网友B(2017-01-16):
    水泵根据水源点情况(液位或者压力)自动进行启停,这是水泵的常见应用,但实际现场中有些水泵机组与水源点距离较远,布线成本极高,因此通过无线,并对水泵实施远距离控制成为有效节约系统施工成本、降低系统维护费用、提高安装工期效率的有效途径。使用时,需在水泵端和液位测量端各安装一个GRM200A短信模块。

1.水池水位过低时,模块发短信给远程取水点的水泵,远程水泵开启

2.水池水位过高时,模块发短信给远程取水点的水泵,远程水泵关闭

3.手机发短信或者拨号查询水泵电压,电流

4.手机发短信或者拨号查询水管压力

5.手机发短信查询水泵状态,水泵运行时间

6.水泵过载或故障时短信通知值班人员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