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不上电脑,出现错误,大侠帮忙

楼主(2016-12-17):
PL707 for Neza,是不是软件或设置有问题啊?一点编程端口就停止响应

网友A:
关机重启,关闭在线杀毒、安全防护等软件,或卸载重新安装,记住杀毒安全防护软件不要开启。

网友B:
软件没有装好或者驱动没有安装好

网友C:
建议进官网查用户手册 上面的解释最权威了 看是不是软件版本和设备型号不匹配

网友D(2017-03-31):
引用 网友B:
软件没有装好或者驱动没有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