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B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6-12-17):
台达DOP-B触摸屏16位配方中的配方组别怎样设置成断电保存,每次断电后显示为配方1,实际用的是配方5,容易造成误解。

网友A:
一般数据较多尤其是配方你最好加个存储卡

网友B:
你可以把当前选择的配方MOV到另外的断电保持寄存器里去,当初始上电时再MOV给配方组别,不明白了给你发个例子2648966512

网友C:
配方组别默认就是非断电保持寄存器,因此只能使用“开机初始宏”:

MOV $M0 RCPNO  #调用上次的配方编号

MOV RCPNO $M0  #保存配方编号

网友D(2022-04-01):
我的台达DOP-B触摸屏连接电脑时,电脑显示无法安装驱动是怎么回事。请师傅们给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