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HCS03.1E伺服定位不稳定

楼主(2016-12-17):
各位大神,大家好!求教大家一个问题,我这里有条卷钢开卷线,用的是力士乐伺服(型号:HCS03.1E-W0150-A-05-NNBV)来定尺开卷的,控制方式为:三菱PLC和伺服驱动器通过RS232转RS485通讯的,然后通过外部一个测量编码器反馈给伺服驱动器。现在经常出现尺寸有不稳定的现象,有时候能超差10mm(每次超差不一定一样),机械上排除了很多,甚至有些机构重新加工了,电气上,重新更换了屏蔽线、编码器,也单独接地了,也加了个电抗器,误差的尺寸小了些,但就是不能彻底解决,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能彻底解决问题呢?和伺服的参数有关系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使用多久了呢,如果是用了一段时间才出问题应该是驱动器出问题,常见的是驱动器里面脏污或者模块驱动电路电容器容量变化,或者是电阻有变质

网友B:
这个需要电脑连接驱动器抓图看下电机,另外,力士乐的驱动器工作电压范围宽,一般建议将380V调整到AV400V左右,这个检查下,如果电压异常波动有影响的。

网友C(2017-03-31):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电脑连接驱动器抓图看下电机,另外,力士乐的驱动...

网友D(2017-08-15):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只不过我的PLC是西门子S7-400,通过西门子的PROFIBUS总线控制,没有力士乐的软件,没发联机查看。

网友E(2018-06-30):
到此一游学习

网友F(2018-08-15):
示波器里看伺服电机运行位置,没问题就是外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