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如何选用UPS

楼主(2016-12-17):
         如何确定UPS的功率
        许多用户在确定UPS功率时,往往与负载的功率相同或略大。由于资金的困扰和对UPS不甚了解,往往从目前机房设备的容量去选择UPS的功率。实际上这样选择是不明智的。用户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确定所选择的UPS功率。

         1.UPS作为基础供电设备,最重要的是可靠性。一般而言,功率大些的UPS的MTBF(平均无故障时间)要远远高于小功率UPS的MTBF。因此, 从可靠性考虑应选择功率大一些的UPS
        2.高性能的UPS 在负载20%时,其效率已超过90%,不会有更大的能源损耗。
        3.从增容角度考虑,我们建议一次投资,一次到位。大功率UPS的正常使用一般在5年乃
至10年时间,随着综合业务的增加,负载功率增加是必然的。功率一次到位,从长远看可减少重复投资。

       4.如无特殊行业标准要求,我们建议按如下方案考虑:(1)UPS功率是负载的两倍。(2)
后备满载供电时间不少于30分钟。

        如何考虑UPS的备用时间
       UPS依备用时间可分为标准型及长效型。 标准型UPS备用时间为5-15分钟, 长效型为1-8小时。
假如您的设备停电时,只需要存盘、退出即可,那选用标准型UPS;假如您的设备停电时,仍须长时间运转,那须选用长效型UPS
      何谓“标准型”及“长效型”UPS
       标准型UPS,指单台UPS已内置小容量电池(装在主机机箱内),断市电后供电时间较短(满载下仅几分钟)。
    而长效型UPS则是外配大容量电池,需另用电池箱安装在UPS主机机箱外,供电时间长短由0.5小时到8小时不等,依用户需要而配置。
    换句话讲,标准型UPS是厂商已设定好放电时间的UPS;而长效型UPS则是由客户自己选定放电时间的UPS。

       如何正确地选用与配置UPS

在选择UPS系统时,除了考虑计算机网络对电源的要求以外,应着重考察以下几方面:

     (1)、UPS系充容量

      由于UPS在带70%额定容量负载时,状态最佳,故  UPS系统容量(KVA)=用户系统容量(KVA)/0.7
 另外还应考虑到网络系统将来扩容的可能,在选择UPS系统的容量时,应留有不定的余量。

    (2)、UPS系统电源保护解决方案
    用户应根据自已网络系统的实际需求,同UPS厂商或经销商讨论采用适宜自已系统的UPS电源保护解决方案。一般有以下几种方案:
      集中式保护--整个网络系统用一台大容量UPS集中供电。 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可靠性较高。缺点是需要专门布线、专人管理、安装维护费用较高、系统不易扩容。一旦UPS发生故障,将影响整个网络系统的正常运行,且网络中和终端设备(PC机等)起动时的冲击电流可能会影响网络中服务器的正常运行。
       分布式保护--将网络系统分成几个部分(划分的原则可以是以机器的物理位置就近原则,也可以以重要性为原则),对各部分分别用小容量UPS进行分布式保护。
这种保护方式的优点是布线简单、系统易于扩容、安装维护简单、费用低、一般不需要专人管理,电源故障容易隔离、外理。一台UPS出现故障,不会导致整个系统的运行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PC机等终端设备起动时的冲击电流对有服务器的影响。
综合式保护--对计算机网络系统、机房空调系统及安全系统进行全方位保护  (3)、UPS的性能指标
       电网电源的断电、瞬态浪涌、频率波动、持续低压、波形畸变和各种电磁干扰可能引起计算机系统的如下故障:计算机死机、数据丢失和出错、网络的数据传输误码率境大、网络下载速度慢、服务器产生偶发性自动关机/自检误动作,甚至会损坏MODEM和服务器,从而导致网络瘫痪。另外UPS系统由市电转电池供电的转换时间指标也应引起重视因为转换时间过长(如后备式和在线互动式UPS,其转换时间为6~8MS),将可能引起服务器的关机/自检误动作,而且在此转换过程中还会有UPS输出电压的波动,对负载产生干扰。
       综上所述,在选择UPS系统时应选择能够消除以上不利因素、性能指标好的在线式UPS,以确保计算机网络的安全运行。一台高性能的UPS应具有以下主要特性:   宽输入电压及输入频率范围
当电网电压(频率)超出UPS的输入电压(频率)范围时,UPS会自动转由蓄电池供电。这样,当电网电压波动较大时,输入电压(频率)范围窄的UPS将会经常起动电池,从而降低蓄电池的使用寿命。故应选择允许输入电压(频率)范围大的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