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扩展选型

楼主(2016-12-17):
各位,由于设备改造,输出点不够了,要买个8点的输出控制(实际只用3点),三菱PLC的型号是FX1N-40MR,扩展是什么型号,晶体管继电器都可以的。

网友A:
FX2N-8ER扩展摸块,4入,4出,继电器

FX2N-8EYR扩展摸块,8出,继电器

FX2N-8EYT扩展摸块,8出,晶体管漏型

以上都可以FX的扩展通用

网友B:
FX1n好像不能扩展了吧 。。。。。。

网友C:
最大可扩展128点,扩展模块只可以用FX0N系列和FX2N系列!!!!!!

楼主:
感谢

引用 网友A:
FX2N-8ER扩展摸块,4入,4出,继电器FX2N-...

楼主:
FX0N和FX2N的扩展能用到FX1N上的吧?

引用 网友C:
最大可扩展128点,扩展模块只可以用FX0N系列和FX...

网友D(2017-03-31):
引用 网友C:
最大可扩展128点,扩展模块只可以用FX0N系列和FX...

网友E(2017-12-18):
你选择,输出扩展模块:FX2N-8EYT(晶体管)

或者FX2N-8EYR(继电器输出),这2款货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