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屏按钮的互锁控制

楼主(2016-12-17):
第一次接触人机界面,请问我PLC已经设计互锁,HMI开关要怎么设置?  正转、反转、停止3个按钮和指示灯,需要互锁。 在此谢谢了

网友A:
可以在开关属性的安全中设置。

网友B:
HMI各个厂家设置稍有不同

都在开关属性中,有的是动作条件有的是允许功能,台湾产的习惯叫使用宏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开关属性的安全中设置。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

引用 网友B:
HMI各个厂家设置稍有不同都在开关属性中,有的是动作条...

网友C:
在开关属性的安全中设置,有效,无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开关属性的安全中设置,有效,无效,

正确

网友E(2017-03-07):
HMI的变量连接就是从PLC程序中的变量的,所以再程序中有互锁的话,HMI上也就相当于有了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