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图所示的ABPLC控制电路布局涉及哪些电气知识?

楼主(2016-12-17):
工控网的大师们好!

        小弟刚开始接触AB PLC的学习,这段时间刚学到将AB PLC应用到简单地工程案例中。看到书中有如图所示关于PLC控制电路等的布局,看着还是能理解。但是因为自己不是电气出身,所以就很好奇,像这样的控制电路图是真正做PLC案例所必须的吗?给别人施工是不是给的就是这样的图纸(站在设计者的角度)?假如说这样的控制电路布局是必须的,那么应该补充一下哪方面的电气知识呢?这样的布局图是不是有专门的电气绘图软件?类似于CAD里包含有相应的模块的软件?

        另外,在图示电机控制电路中,感觉像PLC的继电器原理图,但是跟我以往见过的PLC继电器原理图又有一些不同,烦请解释一下?

        小白问的问题比较浅显,还是麻烦各位老师给我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自己默默地顶一下,默默地顶一下!

网友A:
有接过线路板吗?先弄清楚有哪些电气原件,比如继电器,接触器,按钮,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打好基础才能设计图纸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接过线路板吗?先弄清楚有哪些电气原件,比如继电器,接...

 没有接过线路板,就大学的时候焊过收音机。这些原件学过一部分,但是实际没弄过。

网友B(2017-03-31):
引用 楼主:
自己默默地顶一下,默默地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