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6-12-17):
两台PLC  分别是欧姆龙CP1H和三菱FX2N,俩台达触摸屏,俩CCLINK远程I/O块。。。。不是  单个的触摸屏和PLC可以理解,今天看到机器人那里,下面夹具有一PLC  房顶上面也有以PLC 外部俩触摸屏,这种,,彼此都是通讯的,这种怎么个通讯啊,特别是CClink和PLC通讯吧,触摸屏也和PLC通讯吧  还是俩PLC  他俩是共享的么。。。大哥们 给我梳理一下。。。。

网友A:
如果是单一之间的相互通讯,那么触摸屏的默认站号就是0,PLC的站号就是1;否则需要PLC之间相互通讯,那么就有另外一台的PLC的站号就设置成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