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PLC存在的2个bug

楼主(2016-12-17):
本人一直从事自动化设计编程,调试工作!从2015年议案来长期使用西门子1200PLC,使用型号为1214c 1bg40,目前跟西门子客服也沟通过!目前发现2个bug问题,供大家学习和参考一下!

 问题一:此款PLC自带的继电器输出继电器,比如Q0.1,如图当启动条件M100.0接通时,运行灯Q0.1接通,当启动条件M100.0断开时,按照正常编程逻辑:运行灯Q0.1断开,注意:实际是Q0.1不断开一直处于保持状态,一直到有一个给Q0.1断开的条件,感兴趣的可以自己编程测试一下!这么说来    Q0.1 就相当于置复位的逻辑控制,不符合常规设计!

问题二: 关于另一个上升沿指令的使用:

如上图所示:P_TRIG 指令定义的是前边所有调节接通时产生一个上升沿,下边是存储状态的bool变量,现在咱们采用的是本程序的临时变量YAN1,条件接通后上升沿置位M200.0,当M100.0接通时,再给M200.0复位时复位不掉,原因何在?原因在于我们用临时变量YAN1是有问题的,如果把YAN1换成全局变量M3000.0之后,程序能正确执行!这个问题或许也不是bug,不过按照正常逻辑临时变量应该也能用才对!

附上指令说明: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www.tyd188.com

网友A:
不过按照正常逻辑临时变量应该也能用才对!

网友B:
1、问题1在模拟器上没有得到楼主的结果,所以不好评论,期待西门子的正式答复。

2、问题2是因为L区域地址的特点是:在其生命周期结束后,系统会重新分配,但是系统不负责为其初始化,所以,如果使用L区域,要遵循先赋值后使用的原则,这不属于系统Bu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问题1在模拟器上没有得到楼主的结果,所以不好评论,...

 用作沿怎么赋值啊,是不是不能这么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1在模拟器上没有得到楼主的结果,所以不好评论,... 内容的回复!

 用作沿怎么赋值啊,是不是不能这么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问题1在模拟器上没...

这个得用PLC实际测试。西门子官方是承认的。

网友D(2018-07-24):
引用 网友B:
1、问题1在模拟器上没有得到楼主的结果,所以不好评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过按照正常逻辑临时变量应该也能用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