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IRB14000YuMi机器人伺服手控制问题请教

楼主(2016-12-18):
    大家好,第一次有ABB的机器人,ABB IRB14000 YuMi机器人,不知道伺服手(SG-440)在程序里怎么控制,

在示教器的伺服手页面可以手动动做,但不知道在程序里应该调用什么指令,还是读写什么地址才能对它进行操作!

    哪位高人用过,指点一下,谢谢谢谢!

网友A(2017-02-22):
有一个官方的驱动程序,是个系统程序文件,可以打电话给ABB的售后,他们应该会给你的。

网友B(2017-03-31):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官方的驱动程序,是个系统程序文件,可以打电话给A...

网友C(2018-10-09):
仿真软件上,伺服手怎么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