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大马拉小车影响了什么?

楼主(2016-12-18):
请教个问题,以提升机为例,5.5KW变频带5.5KW电机,负载重了,拉不起来。换成7.5的变频器后,可以拉的起来。那么是否意味着输出扭矩提高了?有人说扭矩是不变的,有人说功率提高了,谁能告诉我,到底加大变频器功率对输出的影响在哪里,谢谢

网友A:
转矩高了,所以功率大了!电机过载了……就能拖动负载了!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B:
不是变频么?功率与负载匹配,先前不够,现在大可低于50HZ运行,使轴输出等于负载

网友C:
其实是电机超负荷运行一小段儿时间,起来了。

网友C:
大马拉小车儿----省劲儿

网友D:
这么给你解释吧。。。。如果你的车平常走平路,速度也要求不快不慢,加速度也要求不是很多,上下坡也不是很多,比如农村用变频器拖动水泵从河里提水浇灌,或者工厂里面用变频器带动风机换风,那么就用5.5kw变频器带动5.5kw电机就行。。。

   反之,如果经常需要迅速加减速,或者像汽车走在山路上,经常需要爬坡,这时候,用7.5kw的代替5.5kw比较好!

网友E:
没有运行数据,是变频器保护了,还是变频器、电机烧了?不好下结论。

变频器也可以短时间超载运行,比如转矩提升150%、200%,你没设置转矩提升,在转矩超过额定转矩时,电流增加,变频器保护。

变频器应该根据使用工况正确设置。

网友F:
这样使用不容易损坏变频器,重要的生产工序部分是保证生产的手段。

网友G:
我们厂的变频器配置都大于实际使用功率,也很少出毛病。

网友H:
我们厂的变频器配置都大于实际使用功率,也很少出毛病

网友I:
别人说的转矩不变,是指负载转矩是不变的,而电机功率加大后,其输出转矩是变大了的,所以5.5的输出转矩不够(低于负载转矩的要求),7.5的输出转矩够了(满足负载转矩的要求);能拉,说明能克服了负载转矩

网友J:
因为过载了啊~~~~~

网友K:
你说的拉不起来,是因为变频器报过载或者过流方面的故障了吗?选7.5KW的,变频器的过载能力提高了,电机主要启动的瞬间输出电流会大

网友L:
这个真的学习了  lll

网友M:
呵呵 仔细研究过变频器的应该能发现里面的参数可以调 比如电流,你现在的电机功率和你的匹配的变频器用不起来应该是电机初始功率超了,或者其他无功功率太多了嘛,变频器自己保护限制了,你用更大功率的变频器不调参数电机估计会过流运行。但是转矩肯定是杠杠的。

网友N:
电机和变频器匹配了,一般变频要大于电机的功率。我想你的是不是抛丸的提升机呢,力矩大。只不过你的变频保护了。

网友O:
参数设置有问题,否则就看电流是不是相差太大了

网友P:
某些进口变频器功率余量较大过载能力较强,一般可以用额定等于负载功率的风机水泵这类负载。相反某些国产变频器功率余量较小,过载能力很差。我以前遇到过,用日立某变频器7,5kw带的加工中心主轴,用国产某品牌11kw的变频器代用后频率升不上去,可能就是这种原因吧

网友Q:
其实是电机超负荷运行一小段儿时间,起来了

网友R:
根据负载特性选变频器,重负载当然要选大些,最好50%。

网友S:
应该可以大一半左右,再大的话,就不能做到很完善的保护了

网友T:
各抒己见,非常不错的

网友U:
转矩变频器里面可以调整

网友V:
通用型的变频器在大扭力的机械上使用时就要选大一个型号。

网友W:
一般使用都没问题。。。

网友X(2017-02-24):
大带小没问题,就是变频器价钱多了些。

网友Y(2017-03-31):
引用 网友X:
大带小没问题,就是变频器价钱多了些。

网友Z(2018-07-17):
加钱而已吧

网友AA:
回答楼主,买来新的变频器是可以直接用于电机拖动,因为新变频器厂家设有标准优化参数,因为扭矩电流限制已经为客户设定而不会产生过电流损害电机。每个档次的变频器都有它的电流设置标准。截止电流一般有两档,用于扭矩控制的有三档,用于扭矩控制需要打开扭矩控制参数设置,到达扭矩控制电流就限制住了电流,不让其再往上升就控制住了扭矩。不使用扭矩控制,就将参数关闭,第一档的过负载截止电流控制它有时间控制超过一定时间关闭主电路报出过负载警,它适用于电机过负载和电机启动之时过电流的时间控制,电机启动后过电流有一定的时间不超过这个时间,电机电流回到额定电流以下,变频器正常工作。第二档故障截止电流控制,当电机电路出现故障或变频器主电路故障大于参数设置电流,当然就是超过额定电流的好几倍可能损坏变频器主电路器件电流所设置的截止电流,一般只有0.5-1秒时间变频器断开主电路报出故障电流警。这些截止电流新买来变频器都需要根据电机负载估量的进行参数设置来达到负载的适用及适当运行电流范围,保护负载、电机及变频器在安全的范围内正常运行工作。所以楼主的问题是用的是厂家设置的优化参数电流限制住了扭矩的增加,而换了大的变频器后设置的限制电流正好大于启动负载限制电流,所以电机就能正常的启动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