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A1000报警OL1紧急求助!!!???

楼主(2016-12-18):
安川A1000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发现过载报警OL1,电机名牌额定电流是35A,驱动器参数中的E02-01电机额定电流设定为40A,实际观察电流确实超过40A,我的疑问是

过载可排除一切机械和外在原因,因为电机设计确实有点小了

  1. 可以尝试将电机额定电流设定超过电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的多而不会烧电机?比如设定额定电流60A可以吗?

  2. 更改哪个参数可以加大过载报警范围?比如正常到40A就报过载,是否可以通过改参数使到达50或60A才报过载?

    对指点者万分感谢!!

网友A:
最好重新设计,加大功率,否则以后使用起来后患无穷。。。。

网友B:
如果使用中超过了额定电流是不行的

楼主:
感谢帮助!

奇怪的是低速运行时不报警只是电流不稳定,加速后出现过载报警。担心是因为参数设定问题,可又不知道更改哪些参数进行测试。

网友C:
可以适当加长加速时间试试或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把转矩降一些,把电流控制下来

网友D:
个人认为还是重新选型会更好些!!!!

网友E:
这个真的学习得学习一下

网友F:
如果长时间的超过额定电流运行,会烧毁电机的!低速时不报警是因为低速时负载也低,电流不稳定,是因为电机的转矩不够,所以不要有侥幸心理,换电机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中超过了额定电流是不行的

网友H: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您可以把E2-01调大,但是电机的损耗,这里没办法保证。

       建议您放大变频器功率,或者更换电机。

----------------------------------------------------------------------
安川电机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万荣路700号D2幢

TEL: 4008213680 FAX:021-53852008

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 ; 12:30~16:30

----------------------------------------------------------------------

网友I:
  电机的电流和负载有关,超过额定电流要么电机有问题,要么负载过大;还有就是正常情况下,带负载的电机启动瞬间电流会很大。当然厂家在生产电机的时候也有余量的,一般叫过载能力,基本上短时间的过载能力能达到30%,长时间地过载可能会造成电机损毁,同时建议检查一下功率因子表,看看超前、滞后多少,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你这种情况若不想跟换更高功率电机和变频,只能降低运行频率。

网友J(2017-03-31):
引用 网友A:
最好重新设计,加大功率,否则以后使用起来后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