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并联语句的执行顺序

楼主(2016-12-18):
200plc,M1.0是子程序SBR0的入口,当子程序SBR0中的I2.0接通,复位M1.0,应该是跳出了子程序。问题是,当子程序SBR0中的I2.0接通时,与“复位M1.0”并联的“给vw100赋值1”的语句还会不会执行?

网友A:
答案是会执行,原因是子程序的末尾有一个隐含的RET子程序返回指令,只有当执行到该指令时,才从子程序返回主程序,此时,M1.0的状态从堆栈中弹出,主程序恢复运行,当下一个周期检测M1.0的状态时,子程序不会被调用。

网友B:
会执行的,原理如1楼所示

网友C(2017-03-07):
会执行,应为它退出的是从本次扫描开始,程序执行过程每个扫描周期都会扫描该条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会执行的,原理如1楼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