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运动控制AXISO-MAN指令RUN不运行

楼主(2016-12-19):
如题:组态了运动控制,AXISO-MAN指令下载完成后启动RUN不运行,点动运行后再启用RUN会运行,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有图吗?

感觉是速度问题。

重新下载以后还是这样吗?

网友B(2017-02-25):
应该是没组态好或者使能端没写好

网友C(2017-03-31):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组态好或者使能端没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