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安全模式运行不了,蓝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2-19):
电脑安全模式运行不了,蓝屏,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重做系统,或是找系统盘修复试试。

网友B:
做个启动u盘,修复一下系统

网友C:
估摸是360让你电脑自动升级了

网友D:
系统损坏,重做系统吧

网友E:
重做系统吧

网友F:
内存或是系统的问题  先检测下内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G:
内存有问题,看看重装系统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H:
最小化系统,在安全模式下,是否会蓝屏

网友I:
用U盘老毛桃一键装机

网友J:
系统坏了,重装系统吧。

网友K(2017-02-03):
有硬盘损坏,数据线接触不好,显卡驱动程序不配,系统损坏这几方面原因,好好确定,,

网友L(2017-03-31):
引用 网友K:
有硬盘损坏,数据线接触不好,显卡驱动程序不配,系统损坏...

网友M(2017-09-06):
重装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