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读取当前位置

楼主(2016-12-19):
 安川机器人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一个类似ABB机器人“CRobT - 读取当前位置(机器人位置)数据”这个指令,还是安川机器人的当前位置储存在某个寄存器里面的,需要用getreg去获取的????

网友A(2017-02-14):
GETS PX000 $PX001     //读取当前位置

SETE P000 (3) D000    //Z轴赋值 参数在变量D000中

MOVL P000 V=60.0      //垂直抬起

网友B:
在ROBOT 菜单里有个CURRENT POSITION

网友C:
好问题好问题好问题好问题好问题好问题

网友D(2017-04-14):
萨维奇谭富英如同有人用dry

。。。。

网友E(2017-05-31):
有没有读取焊接相关参数的变量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GETS PX000 $PX001     //读取当...

最后一个为什么是垂直抬起的意思啊

网友A(2017-08-31):
MOVL P000 V=60.0      //垂直抬起          是运行到P000这一点

其它值不变。因为它的Z值 上一步有更改,加大就。垂直抬起。减小就是垂直下降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GETS PX000 $PX0...

MOVL P000 V=60.0      //垂直抬起          是运行到P000这一点

其它值不变。因为它的Z值 上一步有更改,加大就。垂直抬起。减小就是垂直下降

网友H:
GETS PX000 $PX001     //读取当前位置

SETE P000 (3) D000    //Z轴赋值 参数在变量D000中

MOVL P000 V=60.0      //垂直抬起

当前位置不是放到$PX000里的吗?

网友H:
谁有PXXXX特殊寄存器的说明表呀?443117895@qq.com

网友I(2017-10-26):
好问题~就觉得安川的怎么没有

网友J:
学习了,知识无价,呵呵

网友K(2018-08-29):
 这样是不是可以,直接Z轴上升或者下降

网友L(2019-12-13):
帖子是好贴,大神恢复更犀利

网友M:
学习一下 这个必须要顶

网友N(2022-04-04):
这个必须要顶

网友O(2022-07-06):
只有XYZ轴,旋转轴怎么读取

网友O:
读取不了旋转角度,无法标定

网友O:
引用 网友P:
GETS PX000 $PX001     //读取当前位置SETE P000 (3) D000    //Z轴赋值 参数在变量D000中MOVL P000 V=60.0      //垂直抬起...



你这也是读取Z轴   旋转角度怎么读取呢

网友Q(2025-03-17):
当前位置写到PX000中,然后是怎么写到D000的? 是系统默认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