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V转5V给步进信号供电

楼主(2016-12-19):
一般24V转5V给步进信号供电 串个2k电阻  想知道这之间是怎么换算的

网友A:
很简单:一般驱动电流在5-12mA,速度高的话也就是频率高一般选12mA,速度较低只要不小于5mA即可正常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一般驱动电流在5-12mA,速度高的话也就是频率高一般选12mA,速度较低只要不小于5mA即可正常驱动

能详细点点用公式换算一下吗?困扰好久了,谢谢

网友C:
能详细点点用公式换算一下吗?困扰好久了,谢谢

如果真要仔细算:

一、把步进驱动器拆开,找到信号输入隔离光耦前的限流电阻(不要找错了,有的在光耦上还并联一电阻)

二、看清楚阻值是多少,我见过最小有100欧的,大的有510欧的。

三、接上5V的信号,量这个电阻上的电压,应该是3-4V之间

四、算出电阻上电流大小。

五、依据上一步算得的电流I,(24-5)/I得到需要外接电阻的阻值

六、根据理论计算的阻值,选取相近阻值规格R

七、计算电阻的功率P=(24-5)*(24-5)/R

八、选择大于P的功率规格的电阻

如果是随便估算:

(24V-5V)/10mA=1900Ohm≈2KOhm;1/4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