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原因啊!各位大神

楼主(2016-12-19):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无法上传程序啊!

楼主:
PLC无法写新的程序了

网友A:
程序可能被加密了

网友B:
程序设置了密码,如果不知道密码是什么,只能先清空PLC,然后再下载新程序。

网友C:
应该是PLC做了写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程序设置了密码,如果不知道密码是什么,只能先清空PLC...

网友E:
有密码保护 可能是的

网友F:
CP1E的PLC我能<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G:
程序加密了,我们这边外国人写的程序也这样,都加密

网友H:
程序不要的话直接清空处理再下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