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清除程序内存

楼主(2016-12-19):
CQM1H-CPU21无法清除程序内存该怎么办,PLC没法再次利用啊!

网友A:
1看看是否能用,有机会试试看,先谢谢分享

网友B:
这个是4位密码,直接解开就行了

网友C:
PLC设置了密码禁止上传及覆盖,需要将密码保护功能去掉

网友D:
怎么样去掉密码保护呢?

网友E:
pojieruanjian <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