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啊我遇到难题了快点救救我啊

楼主(2016-12-19):
大哥们,我用欧姆龙PLC 和台达的触摸屏嘛,硬件都有了,PLC程序也有了,程序的输入点大概就是四个启动按钮,一键启动,一键复位,单步启动,单步复位,为什么我在触摸屏的写入地址和读取地址那里死活不能写进去啊 ,总是提示“地址存储失败”,这是几个意思啊,原件类型选的是DM,我也是接触这个不久。。。麻烦各位了,最好一个个试了试,读取和写入我都是写的0000和0000.。。。我靠  这样可以写入,但是不是我PLC的输入地址吧,有点晕 了。。。

楼主:
我补充一下。。麻烦各位解答一下  麻烦了,,PLC输入I0.00开始嘛,中间辅助的话M0开始,我写M0什么的 都不行,I什么的也不行。。。唯独写了个000或者0000开始就可以写入和读取。。。这不对啊。。。这几个地址指的是哪里啊。。。

网友A:
PLC输入点是不可以在触摸屏上设置写入位元件,它是只读(Read Only)的;因此只能使用内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