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使用UPS?

楼主(2016-12-20):
 正常开机程序由于一般负载在启动瞬间存在冲击电流,而UPS内部功率元件都有一定的安全工作区范围,尽管我们在选用器件时都留有一定的余量,但是过大的冲击电流还是会缩短元器件的使用寿命,甚至造成元器件损坏,因此在使用时尽量减少冲击电流带来的损害。一般UPS在旁路工作是抗冲击能力较强,我们可以利用这特点在开机时采用以下方式进行,先送市电给UPS,使其处于旁路工作,在逐个打开负载,先开冲击电流较大的负载,再开冲击电流较小的负载,然后UPS面板开机,使其处于逆变工作状态。开机时千万不能将所有负载同时开启,也不可带载开机。

关机顺序

关机顺序如下,先逐个关闭负载,再将UPS面板关机,使UPS处于旁路工作而充电器继续对电池组充电,如果不需要UPS输出,将UPS完全关闭,再将输入市电断开即可。

后备式UPS的使用

后备式UPS在市电正常情况下,皆为旁路供电,只靠输入保险丝起保护,如用户使用时不注意这点,而超载使用,虽然市电状态下UPS还可继续工作,但是当市电异常转电池逆变工作时,就会因过载保护而关机。严重时会造成UPS损坏,以上情况都会造成输出中断,给用户带来一定的损失。因此在使用后备式UPS时应特别注意不要超载使用。

长效型UPS的使用

长效型UPS由于采用外接电池组以延长供电时间,所以,外接电池的好坏直接影响到UPS的放电时间。因此在使用长效型UPS是应特别注意电池的使用和保养,关于电池使用保养请参阅以后内容。由于长效型UPS外置电池与UPS主机是分开的,相互间由电池连线相连,一般正常使用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当用户在装机(山特C系列3K以上机器必须由专业人员安装)或移机时就需要进行重新连线,在连线时因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① 电池连接时电压极性要正确;②
电池与主机之间的连线先不要连接,等UPS市电输入产生充电电压后再连接,即UPS先上市电,再接电池(后备长效机以及山特C系列6KS以上机器则应该先连接电池否则无法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