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量数值对应

楼主(2016-12-20):
各位工控朋友,问一下西门子200模拟量-10v到+10v对应数值-32000到+32000,哪-5v到+5v对应数值是多少?

网友A:
-16000——16000

网友B:
楼上回答没毛病。。。。

网友C(2017-03-31):
引用 网友A:
-16000——16000

网友D(2018-07-12):
 耐特ST-200的模拟量数值对应中, -10V~+10V对应数值-32000~+32000 ,-5V~+5V 就是-16000~+16000;  如果是模拟量模块的模块中,量程选择的就是-5V~+5V, 那么对应的直接就是-32000~+3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