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PLC与外表485通讯

楼主(2016-12-20):
各位高手,

     小弟最近要用台达ES2的PLC连接一个表,程序如下

但是D1050出来的数据不是我所需要的数据,请各位大神教我,是否必须用RS指令?

或者是我程序上有错误?

附件为我的表的应用指南。

楼主:
各位大神,看见请帮我看看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我想看看??

楼主:
大神,都看看呢,别沉了

楼主:
大神们,你们在哪啊?怎么关键时刻人都不见了

网友A(2017-03-14):
你读出来是在D24吧?,n=4,那就是D24,D25,D26,D27

网友B:
看看D1070-D1076里面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看见请帮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