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PLC输入端没有24V可不可以用输出端的?

楼主(2016-12-20):
DVP60ES00R2 这个是PLC型号,现在我想让输入端X1接个24V,和0V,可是输入端只有S/S,那我能不能把输出端的24V和0V接过来呢?

网友A:
可以……………可以可以…

网友B:
可以这样用

网友C:
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D:
这个我用过的,输入端应该用PLC自带的24V电源,PLC自带的24V电源+为“+24V",-为24G,你找一下

网友D:
我们把S/S和24G短接,+24v作为输入的公共端

网友E:
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谢谢大家,试了,是可以的,我现在是搞不懂正负的问题,S/S接+24V,X点接24G行,反过来,S/S接24G,X点接+24V应该也行吧,只要行成一个回路不就行了,我想问正确的应该怎么样接?这样接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F:
我是  s/s接24V-,  24V+与X点短接就接通。

反之也可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  s/s接24V-,  24V+与X点短接就接通...

 这个正反接没有讲究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lieren  我是  s/s接24V...

s/s端接24V+ 或者24V- 说明PLC输入类型既支持 漏型输入 也支持 源型输入 PLC输入硬件手册有说明示例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试了,是可以的,我现在是搞不懂正负的问题,S...

我是开关电源生产厂家 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加我微信13814522006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这个源型,漏型我就不懂什么意思了,是不是所有PLC都支持这两种接法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jacktank  引用 mamami...

要看PLC说明书,一般都支持。

网友I:
S/S大部分情况是接24v   因为传感器用NPN型的传感器比较多

如果用PNP型传感器的话就要接0v了

如果只有按钮开关没有传感器那就看你的心情了

你自己也说了  只要形成回路就可以

网友J:
可以  很多PLC控制器都是这样

网友K:
可以的,基本上所有的PLC控制器都这样用

网友L:
S/S大部分情况是接24v   因为传感器用NPN型的传感器比较多

网友M:
可以这样做,很多控制器都是这样的

网友N:
因为输入端的电流很小,完全可以用的。

网友O:
可以的,24V接SS    0V作信号输入

网友P:
关于漏型和源型如果不太清楚的话,最好还是先看下相关PLC书籍,论坛的确能学到不少东西,不过相对零散,最好先有个全面的认识

网友Q:
你好,台达PLC上的S/S就是Sink/Source的意思,也就是源型漏型都可以,因此S/S接24v和0v都可以

源型:电流流出公共端S/S

漏型:电流流入公共端S/S

网友R(2017-01-28):
传统PLC只有COM端,现在有了S/S、24G、+24V就方便多了。

网友S(2017-03-31):
引用 网友R:
传统PLC只有COM端,现在有了S/S、24G、+24...

网友T(2017-12-15):
可以,但是你要考虑电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