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常用的频率参数有哪些

楼主(2016-12-20):
1.给定频率    用户根据生产工艺的需求所设定的变频器输出频率称为给定频率。例如,原来工频供电的风机电动机现改为变频调速供电,就可设置给定频率为 50Hz,其设置方法有两种:①用变频器的操作面板来输入频率的数字量50;②从控制接线端上用外部给定(电压或电流)信号进行调节,最常见的形式就是通 过外接电位器来完成。

2.输出频率    输出频率指变频器实际输出的频率。当电动机所带的负载变化时,为使拖动系统稳定,此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会根据系统情况不断地调整。因此,输出频率在给定频率附近经常变化。

    3.基准频率    基准频率也叫基本频率。一般以电动机的额定频率作为基准频率的给定值。 基准电压指输出频率到达基准频率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基准电压通常取电动机的额定电压。     4.上限频率和下限频率    上限频率和下限频率分别指变频器输出的最高、最低频率,常用fH和fL表示。根据拖动系统所带负载的不同,有时要对电动机的最高、最低转速给予 限制,以保证拖动系统的安全和产品的质量。另外,由操作面板的误操作及外部指令信号的误动作引起的频率过高和过低,设置上限频率和下限频率可起到保护作 用。常用的方法就是给变频器的上限频率和下限频率赋值。

    当变频器的给定频率高于上限频率,或者低于下限频率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将被限制在上限频率或下限频率。例如,设置 fH=60Hz,fL=10Hz。若给定频率为50Hz或20Hz,则输出频率与给定频率一致;若给定频率为70Hz或5Hz,则输出频率被限制在 60Hz或1O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