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变频器从启动频率缓慢启动到模拟量输入的频率

楼主(2016-12-20):
如题我们公司是用的两台变频器控制两台机器,一开一停,用的是同一个模拟量输入,由于车速太快,停止的机器要突然达到模拟量输入的频率,这样这台电机带的齿轮箱总是出问题,有没有别的方法使启动的变频器缓慢启动到同步的频率比如说4秒到自动的同步频率,谢谢了。

网友A:
变频器自带 启动斜坡!加速时间……

网友B:
把变频器的加速时间设置长一些就行了。

网友C:
可以设置一个最低频率让变频器工作,当启动后可以让变频器工作在你要的范围内,再调整加速时间

网友D(2017-03-31):
引用 网友C:
可以设置一个最低频率让变频器工作,当启动后可以让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