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模块求助

楼主(2016-12-20):
求助各位专家:白色IGBT是全新的装机工作正常,黑色的是二手拆机的装机就炸。但从侧面型号、生产厂商名牌、图标看好像都一样,只是从平面引脚看方向差90度、引脚标注不一样。黑色的到底是什么?有哪位专家用过?

网友:
两种IGBT模块图片

网友A:
看上去确实没什么差别啊,此贴不要沉,等待答案

网友B:
一样啊,是不是那个拆机的本身有毛病,原拆机可能有IGBT模块检测,所以在原机没有炸机,IGBT模块检测的原理是当有1管损毁时其2管的中点电压会改变,检测到电压有变化时,保护电路动作,停止输出,并提示报警代码,供参考

网友:
黑色的是购买的二手拆机件、从外形、安装尺寸、型号没发现什么(平面图的管脚标识及方向不一样)。用数字、指针万用表测量结果一致。

网友C:
两种(黑、白)IGBT内部结构打开大家看看(都是坏的)

网友D:
黑色的应该是耐压不够引起炸机的

网友E:
西门康的igbt只是外观改了。其他都一样